家用電源與開關的問題

楼主(2010-02-25):
不知道可不可以在這問這種問題,如不妥煩請刪了或移版

第一個問題,查閱網上各處資料得知,家用電如壁插上,短孔為火線,長孔為中性線....
一般大部分延長線排插也都有明顯看得出長短孔的區別
以上都可自行用驗電筆或電錶量測是否有誤(是否原配電工人接錯)而確定
問題來了
家用電器產品的插頭有些也確實有寬、窄的分別,但好像大部分都沒有耶~
這情況該如何確定沒有插錯??

第二個問題,家裡壁上型的開關,有特定的幾個開關,其小燈 (關閉時才會亮的那個) 會閃爍
其中有兩個是電燈的迴路,有一個是浴室排風扇的, 但它們開啟時都正常運作
這三個分別各在不同的開關組上,同組的其它開關是恒亮著不會閃
請問這是不是代表會閃爍的那迴路或連上的機具有異常 ? 該怎麼去查問題點 ?

网友:
110V的話~~不管你怎摸插都可以~~~~
因為不管怎麼插...都一定會產生迴路...所以怎麼測都一樣
除非你只插一個電器......
而且110V的電器~~~大多沒依照標準在走....

第二個問題.....那個燈會閃爍....有的是正常的(裡面的燈或電阻快壞了吧..).....
有的可能是接反了回路(中性線...當成火線了....)
不過就算是接反了..也因該不會閃爍..除非你家裡面的電器太少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第一個問題

因為某些電器沒必要分 中性線 跟 火線 所以插頭就沒有這樣的設計 !!!

一般我們會把共線接中性線 . 而開關設在帶電的部份 (火線)  , 可避免維修時意外觸電 !!!

第二個問題

shunxing 回答的沒錯 !! 我剛剛有試過 , 這跟負載沒什麼關係 !!!

純粹是開關本身附帶的燈有問題 !!!

楼主:
感謝兩位解惑,顯然是我太多慮

第一個問題,照兩位的看法,那就沒關係了

第二個問題,我回家試試拆個正常開關掉換,看看還會不會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