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7ZXE 查不到POST d3碼

楼主(2010-02-25):
這是什麼意思??

网友:
D3 記憶體電路有問題

网友:
可以檢查記憶體上的排阻看看正不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卡D0 1 23  請檢查 記憶第電路 牌阻 貼片電容 ~__~ 多看看相關文章_~_~

网友:
 先看看 記憶體供電 有沒有正常 ~ .再來就是 ~清空 BIOS -放電
.換 CPU 押 南北橋 如都無效 在 刷 BIOS .
也要換換 記憶體 .有些版子會挑~

网友:
回复 网友B:

剛好我有一塊板子也是會出現D3
在這爬文時看到大大提供的維修方向
找到2個 220 (22歐姆) 的排阻阻值過大
本來偷懶 , 直接用烙鐵加焊  , 不過燒機3天後 , 突然掛點
直接量加焊的排阻 , 又故障了 ;p

後來去找廢版 , 拆下正常的排阻 , 換上去
換了老半天才換好 (技術不是很好) , 換好就 OK 了 (真是偷懶不得 ~_~)

謝謝大大們的經驗分享
也希望發文的大大早日完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