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15吋雜牌LCD-疑似高壓板壞<已經解決>

楼主(2010-02-26):
這台螢幕幾個月前就故障了,故障情況為  開機後正常運作,1秒後就自動關掉了

拆開來發現高壓板上有個高壓的電容燒焦了,因為沒有找到可以用的電容,就把這片高壓板丟了@@

事隔幾個月,我在網路上買了一片通用的高壓板,換上去之後發現怎麼按開關他都不理我了>"<

開關的地方有用短路的方法模擬按下的動作,還是沒反應,初步排除接觸不良的可能性

變壓器也是正常運作中....

請問接下來應該怎麼做呢??

网友:
高壓板....接線正常??  請量測相關電壓..是否短路到了  檢查保險斯

网友:
大大您好,電源指示燈有沒有亮呢?
當電源指示燈有亮,高壓板需要的各點電壓是否滿足呢?接腳有沒有接錯呢?
這些都是檢測要點喔!

网友:
大哥你接線接錯了吧

大哥你接線接錯了吧,扣掉ADJ不接,接3條,一條GND接地 , 一條接+12V,一條接+5V控制,用電錶量一下,高壓版不是買回來直接接上就好了,那人人都會修,你說是吧

楼主:
原本的驅動+電源板上的線是  "紅紅綠空白黑"   我猜想紅應該就是高壓板上的Vin   黑就是高壓板上的Gnd

而綠白正反都試過,,一樣是連電源指示燈都沒有亮耶

网友:
回复 网友A:

電源指示燈沒亮......檢查變壓器進到AD板後的電源迴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本的驅動+電源板上的線是  "紅紅綠空白黑"   我猜想紅應該就是高壓板上的Vin   黑就是高壓板上的Gnd

而綠白正反都試過,,一樣是連電源指示燈都沒有亮耶 ...

大大 建議你先把紅紅綠空白黑確實的電壓量出來 .不要用猜的 . 再看高壓版的腳位連接 才是正確的
可能接錯了 短路 所以現連開機電源燈都沒了

网友:
再把高壓板連接線拔掉,開機電源燈是否會亮?
電源燈會亮表示您可能接錯線了或高壓板短路。
電源燈還是不亮,那可能主板也故障了。

网友:
其實這種15吋換上高壓版是很好修的.因為只要測試過買來的高壓版是好的.在確定右邊電路版的腳位.都接好很容易就完修了!

你現在要做的就是高壓版先不用接.先把我圈起來的用電錶先找出12V跟接地.這兩支先找出來.

而且你購買的高壓版的腳位定義你也要知道.我在修理買的高壓版也只有用到3隻腳.你買的有4支腳你還敢裝上去@@!

當你找出12V跟接地.再配合你的高壓版的腳位定義.重點是12V跟接地不可接錯!

而剩下的兩腳.你都不懂也沒差.你接錯也沒關係的.接兩次總有一次是OF/OFF的!

网友:
把 高壓排線拿掉看看電源指示燈還會不會亮。如果會的話就是排線接錯請量出定義後再重接
(VCC、G、ON/OFF找出這三個就可以啟動了)

而高壓版那的定義也可以量出來,但最快的方法是去找賣你的賣家問。

VCC:12V
ON/OFF:3-5V 無開機狀態時是 0V

楼主:
抱歉@@    小弟我耍笨了,,,量了一下保險絲....開路...orz

換一個保險絲就ok了....感謝各位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