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大家你們有沒有換過四方形的電源IC

楼主(2010-02-26):
請問大家你們有沒有換過四方形的電源IC,像ISL6312系列的不太好銲丫,大家有沒有什麼比較好的方式?

网友:
他中間有散熱接地焊點,一定要用熱風槍吹下~
焊上的方法可以用預熱台下方加熱先把中間焊上,其他小腳再用焊槍

网友:
我都直接上錫....然後用熱風槍焊下去.......

网友:
在主機板上先加一些錫
然後將電源ic對準(有時會用螺絲帽放在ic上 增加重量)
之後用熱風槍吹
最後再對ic四邊的PIN 補錫

网友:
先上點助焊膏,中間地點補一點錫,一點點就好不然太多會浮高空焊,然後用熱風槍加熱
(有手持熱風槍雙面加熱更好)等錫全部融解後可以用鑷子輕推,會有錫拉的現象就完成可以關掉了,然後在拉和四個邊確定無空焊現象,再用清潔劑清潔,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