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電晶體代用問題

楼主(2010-02-26):
在下最近在學修PC電源,遇上下面的問題。

如果KN2907A這個IC壞了的話,想從其他PC電源供應器上找舊料試試。
(會上來問,當然就是遍尋不著囉!)
找到一個相近的A733,但無法代用。

像這種情形代用電晶體要怎麼找呢??

979.04 KB, 下載次數: 98

219.45 KB, 下載次數: 79

网友:
大大您好,先嘗試自己學看datasheet。
http://bbs.pigoo.com/thread-18133-1-1.html

楼主:
不好意思,文章沒寫清楚。

這兩篇我都看過,資料也留了一大堆。

問題如下:
1.這兩個電晶體腳位不同(看了手上有的廢料,A733是唯一有負電壓的)
2.我是新手,遇到這種情形,接下去我不知道該怎麼去找。(包括查手上文件裡的資料)

有人可以指引或舉例嗎?

网友:
回复 网友A:

要代用的話,需注意其形態(PNP或NPN)、特性滿足後,大多就可以代用了。

腳位不同,改一下方向,或是自行用單芯線接好就可以了。
大大您說您找到的只有A733是負電壓的,那是因為A733和KN2907A都是PNP型態,故資料上面標示就為負電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