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Hannstar TA192 開機後只閃綠燈 無畫面 維修實例

楼主(2010-02-27):
上傳不熟練 如有不對請各位大大指導一下

接到一台如題Hannstar TA192液晶螢幕 開機後只閃綠燈無畫面

打開發現很多顆電容長高了 檢查後供9顆  換新後試機  OK

近一點

近一點

換過新品

換過新品

完修畫面

完修畫面

网友:
請問...你是再發維修實例.....還是發問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大 再發維修實例 剛學上傳慢了一點  請不要見怪  請指教

网友:
恩恩~謝謝分享 ~爆 算是好修的 ~只要 不傷到 東西 換電容大概都完修~

网友:
喔喔~~~原來還不習慣發表實例阿~~~~
恭喜你完修~~~~~

网友:
雖然簡單只更換電容
但是完修後是一件很高興的事
加油---多發表幾篇就好

网友(2010-07-24):
完修就是好事一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