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新格SYNCO-VL1917 面板白屏液晶螢幕維修實例

楼主(2010-02-27):
SYNCO-VL1917  白屏 維修實例
檢查為DCtoDC 無30V輸出 拆開後查 IC AK33P 無3.3V 輸出 換新試機  完修

网友:
這種電源模組....還真好修...遇到電源管理IC的...
沒料...連修都沒得修了......

楼主:
三隻鳥的DCTODC 現有IC 可換.
也有現成的在賣 不便宜 600元

网友:
好像算是常見的故障...........口耳相傳!

网友(2011-03-26):
請問這顆AK333P買的到嗎?? 有哪位大大可以賣我嗎?
我收到這台螢幕
但是他高壓沒壞,背光會亮,但是是黑屏
但是就是沒訊號,不知道是不是也是這顆IC故障
還是有其他問題
麻煩其他大大解惑

网友:
下來板大下很大的苦心~~dc to dc都拆光光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黑屏應該是,t-con沒有電壓,要從ad板開始查是否有送電壓給t-con,
再查t-con的保險絲有無斷路。

之後要確定是否為ad板送壓不穩以致保險絲燒壞...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
又得到寶貴經驗...感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