燙...求救 GV-N52128DS-RH

楼主(2010-02-27):
各位大大 不知道您手邊有沒有還活著的這GV-N52128DS-RH 這張顯示卡
小弟我手邊有一張~ 可以開機 可是發現這地方超級燙手~
很怕他晚節不保~~~
不知道大大們可否告知一下  你們的這張會嗎?=.=正想找癈卡把他換看看會不會一樣燙....

顯卡型號

顯卡型號

顯卡全圖

顯卡全圖

好燙的兩顆...

好燙的兩顆...

网友:
會發燙,可以先換看看。記得找內阻小的來換。...................再不然只能 .....掛散熱片。

网友:
我有
一樣會發燙
我在散熱熱片上加一個小風扇

网友:
搞不好後面有什麼貼片電容漏電~

网友:
回复 网友A:

該2元件以被更換過了一一
有顆都發黑了 在查該員見周邊的電阻是否掛點  都正常的話 那大概就晶片了XD
記憶體 各繳未計的用放大經檢查有無報銲 再者 電晶體 也需檢查

网友:
其實阿~~~~說真的~~~技嘉...這一片是通病了.......
那2顆換過一樣會發熱的......
要注意的是....那2顆MOSFET的2支腳要補銲錫....
不然很容易過熱空焊而掛點......

我的解決方式直接裝6CM的熱風扇(超薄型的).....
讓風扇對散熱片散熱...由於6CM很大我都只固定一顆螺絲在右下角
這樣風扇也可以順便對著MOSFET散熱~~~~
以前我裝新電腦...都是附加風扇在上面的....
有的電腦送回來維修都沒看過烤焦的痕跡...倒是沒風扇的...下場都一樣....

网友B:
回复 网友C:

請教一下, 風扇的電源是直接從顯卡拉出來, 還是吃主機板的3PIN插頭?

网友:
回复 网友D:

可以跑顯卡上面12V電源的位置,從該部分拉線出來就可以用了。
也不需要做到轉速監控..............(如果是完全無風扇板子,就大致沒有預留線路,這部分功能就沒有了。)

网友:
記得左邊的整流二極體也要加焊;
(或架高再加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請教一下, 風扇的電源是直接從顯卡拉出來, 還是吃主機板的3PIN插頭?

我是用主機板的~~~~~~也可以使用大4PIN的~~~~接電源供應器的電

說真的~~~~我以前幫客戶裝新電腦~~~都喜歡找這種沒有風扇的大散熱片...然後在自己加上去

比原廠的小散熱風扇散熱好上好幾倍

网友:
這張技嘉的5200 很燙喔

是通病了,散熱片熱 ,那兩顆MOSFET也熱

网友(2010-05-21):
這張卡都很燙,尤其是使用三年左右你說那兩個零件都會燒黑,周邊板子都會泛黃板上漆甚至翹起。
我這張燒比你嚴重,但是還能開機,一段時間才會造成無畫面。

楼主:
集体要求賠償你說 如何

网友(2010-07-02):
大大說的那些狀況小弟都有裝囉風扇有差可是還是粉燙..還好還能玩..
只是覺的好像跑的有點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