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WER 瓦數問題

楼主(2010-02-27):
我有一塊GA-8ST800舊主機板
跟兩個舊的POWER ,一個標示280W一個標示300W
有量過輸出電壓都符合各位大大說的 +12 +5 +3.3....
280W 可以開機..正常
300W 的一開機只有 CPU 風扇 有轉動 沒有螢幕輸出畫面..也不會逼逼叫???
好怪...

网友:
這應該沒什麼好奇怪吧 !!!

那顆 300w 的 power 有問題 !!!

你可拿這顆power 到別台電腦試試 !!

應該可以發現問題出在哪 !!

网友:
確定一下300W那顆是不是沒有PG訊號~~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強制啟量測ps電壓時有無輸出負載?

网友:
1.不知你是否有卦負載測量,不然不準。(在板子上量看看吧 !)
2.300W那顆建議你可拆開看看,應該電容凸頂了、故電壓正常供電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