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Sonic VA902 畫面閃爍

楼主(2010-02-27):
開機時亮綠燈
而畫面會閃一下就不見了(可以看到開機bios文字),
過約2秒後閃一下,畫面又不見了
就這樣一直循環~約1分鐘 之後全亮4秒但無畫面之後暗屏  ~亮綠燈(閃滅時亮綠燈會稍微跟著閃)
但只要用紅筆碰一下後離開  圖中紅色圈起來的快恢復二極管UF4007(正負向阻值5xx和1這個是無限大還是量不到),又開始重覆上方閃滅動作
換過二顆故;障9977GM  和圖中用紅點的電容
藍色圈起來的藍色(色環)小電阻~用紅筆量電壓v 會發出類似(斯)的聲音
這是那裡的零件出問題
煩請指教

网友:
高溫區的零件都要檢查跟補焊,INVERTER的變壓器也是會發熱的~ 都要注意

參考看看~

网友:
應該是上方燈管接點燒斷,用外接燈管一測便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