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請幫我看看買這台好不好(熱風槍)

楼主(2010-02-28):
在這邊已經加入了將近一年終於決定要敗一台熱風槍,請幫我看看這台可不可以買,因為家中裝潢關西要拉220V電要鑽孔被禁止所以只能選擇110V的,或者有更好可以推薦給我,謝謝大家。GAOYUE952+熱風槍

网友:
那台我沒用過....你要問有那台的....
我用的是這一台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90726273289

比大陸的好用多了.......對岸品牌的熱風槍...還會過熱.......溫控方面真的作的很差...

楼主:
但是不是要買馬達不是在手把上的比較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不是要買馬達不是在手把上的比較好?

那是以前的舊文了....雖然現在也依樣......
不過還是看品質吧......
有的設計不好~~~確實馬達在手把上面不好....
但以現在的技術...你還想賣舊貨嗎?....
各有各的好處....就看你怎麼認為了...

楼主:
那我也買跟你一樣的好了,另外請問一下 他底下的烙鐵頭跟一些配件哪些必備的麻煩幫我推薦一下,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也買跟你一樣的好了,另外請問一下 他底下的烙鐵頭跟一些配件哪些必備的麻煩幫我推薦一下,謝謝。

他的風嘴本身就送3個~~那就很好用了....我平時都使用最大的那一個風嘴...拆BGA我都把風嘴拿掉
至於贈品我會建議烙鐵頭1.2.5 這3種是最常用的....
由於這種烙鐵頭很容易壞~~~用完記得保養....建議在冷掉之後上WD-40作保護...
常用的那一隻頭就不必上WD-40了~~但記得上一層錫保護絡鐵頭不至於快速氧化...

楼主:
但是賣方回我說GORDAK 220V可以直接工廠改110V又想換台了,能幫我建議決定該買哪台嗎價格只差幾十元,
GORDAK 952D OR  GORDAK 952-V
GORDAK 這個牌子爬文好像比較好的廠牌因該是吧。

网友A:
阿之~~~~你認為好用就好了阿....
花錢的是你.....我只能提供我用過的意見給你~~~~
那品牌我沒用過...LCD面板還真炫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阿之~~~~你認為好用就好了阿....
花錢的是你.....我只能提供我用過的意見給你~~~~
那品牌我沒用過...LCD面板還真炫阿......

還是決定買跟你同一台,想一想我是新手第一次用買那麼貴的幹麻....哈哈!!

网友:
小弟買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91109789130
此台
2600+一堆東西
一共3千出頭
這兩天再來測試看看
都是大陸貨....

网友:
我也想買一支熱風槍來使用,謝謝S大的建議。

网友:
引用 网友A:
阿之~~~~你認為好用就好了阿....
花錢的是你.....我只能提供我用過的意見給你~~~~
那品牌我沒用過...LCD面板還真炫阿......

看了連結以後,忽然覺得這種東西還是還簡單愈好吧!?
畢竟簡單一點的話,壞了還比較好修。
顯示溫度或數位設定這類的,如果壞了也只是比較不好修。
要是裝置單純、功能簡單的話,旋鈕轉久了也就習慣了。

個人意見啦!要是現在不搞個炫東西,好像就比較不好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