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主機板電容代換的問題(已完修)

楼主(2010-02-28):
我想將原本電解電容820uF-6.3V 換成固態電容不知是否這兩顆都可以。
1.560uF-4V
2.820uF-4V
哪一顆較適合?
原本電容位置
已爆漿凸頂電容

网友:
電容量越高越好囉!得到的電源品質也比較好。

回复 网友A:
固態電容本身抑制漣波的能力會比一般的電解電容高,故容量可以換比原本電解電容的來的小。
由主機板上的位置看來,應該只有單純電源濾波的功用而已。容量可以依需求而定(電源的穩定度,漣波電壓會比較低)
電容的選用.....小弟我對這方面沒有研究,需要問其他有研究該方面的大大們囉!

楼主:
因有一說使用固態電容不可使用相同容值的電容要除1/3不知是否真的,故不敢直接代換。

网友:
那個電容看起來應該是跟旁邊那顆電感接在一起,如果是chip 電源的話,建議使用820u比較適合,謝謝!

楼主:
1.很感謝各位的解答,結果白忙一場、因為那兩顆固態電容的插腳比焊孔還粗,根本裝不進去,使用1000uF6.3V代用,因未我820uF6.3V居然高度比較高超過PCI座。
2.換那兩顆電容時順便將2顆發燙MOSFET(70T03H)更換4806NG代換因手邊只有這顆因該還可以。
3.裝機測試後OK,用手摸摸已無發燙...OK完修。
紅色圈圈為更換電容,橢圓圈為更換MOSFET(4806NG)
主機板背面已被燒到變色(那條線是手殘烙鐵不小心劃到,還好沒傷到線)

网友:
1000u / 6.3V 的電容也是常用的,可以替代沒有問題,建議使用SANYO的綠皮金邊(負極)電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