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盟ST350-GL的電源管理IC代用問題

楼主(2010-02-28):
請問這顆電源管理IC-ST168是否有大大知道它的代用品,及DATASHEET
這顆電源我都檢查過了都OK-上面那顆IC-TL494 OK 但仍無法啟動。
剩下這顆ST168不知其規格只好求助大家。
修了那麼多顆七盟的,第一次遇到......哈哈!!只好自己慢慢量測每一隻腳的電壓及走線。還好不急

网友:
這顆應該是七盟自己自製的,要取得該資料很困難。除非有外流相關資料。
只能從廢板找相同的來換。

网友:
可以查一下電路找看看都連接到什麼信號來推測它的功能!

有可能是電源管理 IC. 資料難找!

网友:
這顆只能從七盟的廢板找....
它是七盟自己設計的....
看IC上就有寫了....seventeam....

楼主:
這顆電源管理IC目前知道腳位
1.?  2.12v  3.5v  4.3.3v  5.-5v  6.-12v  7.GND  8.?    13.PG
不知有哪顆IC設計是一樣,其實自行設計獨家規格是不划算的,幾乎都是上面加上自己的 MARK為多。

网友:
這是我測的結果,希望對您有幫助:
腳位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  ===  ===  ===   ===  === ===  ===  ===  ===  ===  ===  ===  ===  ===  ===
PW_ON   4.94 12.0 5.16 3.36  -5.0 -12   0.00 2.58 0.00 2.60 2.97 5.16 0.00 2.81 1.86 0.40
StandBy   4.94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4.93 0.00 0.00 0.00 2.83 0.00 0.17 4.55

楼主:
1.真的很感謝各位師兄的協助,幫了不少忙。
2.經循線比照這顆IC-ST168是好的。
3.查線結果是7912CT的穩壓管反裝燒了,更新後仍不啟動,原來連2SC1384燒掉了一顆,經比對DATASHEET,不知D667這顆能不能代換,請教各位大大 。
好瞎喔!2SC1384還蠻好買7元1顆,裝好後通電全部都OK12V,3.3V,5V都回來了。
有空將圖貼上,感謝6樓及各位的幫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