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請問題否有大大可以購買到這型的高壓版

楼主(2010-02-28):
家中電視故障,開機畫面會閃一秒就暗

因不確定是否為高壓版故障,想買一片回來測試,上露天看有人賣 但好貴 要一千八,
不知這裡是否有大大能便宜調到這片高壓版

型號為 16燈小口 37吋 華映專用
CPT 370WA03 Rev01    4H.V1838.401/D

网友:
上面的變壓器查看看,
說不定是其中一顆變壓器NG!
如果是變壓器NG再來這裡求助,
會有意外的收穫喔.

网友:
1.有查電源板嗎?不像高壓板燒掉的症狀,到像電源板。
2.1800算便宜了(因為非主流修的少買的人就少,目前4燈以下最便宜)。

网友:
如果是全新的1800元算便宜了~~有的去原廠申請報價有的都2千到4千都有..
主要還要看面板大小.......

中古良品.或是維修良品有的報價都要1200元以上勒~~~~~

网友:
回复 网友A:

壞版你要買ㄇ 一一我可以幫你買

网友:
回复 网友A:

買一片回來測試.........要不少錢!
可以先做檢測的動作,打阻值、測電壓等,都是必要動作。
論壇內也有類似案例,可以先找找,嘗試修看看。

网友:
確定新品無故障 其實價錢還好 四年前買2000多 後來有買到1200想說買到便宜貨結果要用時才發現是故障品只能拆零件用,三年前碰到台達電四燈的平均一支約60,整箱買用到後來發現有幾小箱新品保險司都是斷的,只好拆C5706來用,現在這種16燈的還是一盒一盒買,這次不怕了,出師了,知道什麼是良品至少三用電表大概先量一下,最近台中的同業有人進了一大包MCU結果都是故障品 ..能說什麼呢 出來混用錢買經驗

网友:
不確定高壓版壞但高壓版1800,
還不如送修2500-3000左右,又沒有買錯零件的風險

网友:
16燈市面應有許多可用  據了解行情大約1000上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c壞版一片沒幾十時快人民幣辣 看你要步要拆零件 要的話我順便買片回來

网友:
我有一片全新品,一模一樣的,有需要發短消息給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