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AL1715 D-sub訊號線斷針

楼主(2010-02-28):
話說家中老舊的17" LCD的D-sub斷了兩針,
本想說去買一條訊號線來換,但沒想到此機訊號線居然是插在機板上,
本來打算要去電子材料行買頭回來做,藍色鎖頭的這地方不好拆....
如果我舊頭剪掉後再焊新頭,不知會不會影響到訊號???
煩請各位大德提供意見,謝謝.
如圖:

插在機板上的線材插座

插在機板上的線材插座

斷針狀況

斷針狀況

网友:
大大您有買獨立的訊號線嗎(兩端都是公頭)?如果有的話,可以去買D-sub DB9的母頭回來接。
將螢幕外殼挖洞,將母頭鎖在機殼上,就可以使用買來的那條獨立訊號線了。

楼主:
好注意耶~
改天找時間去電子材料行買回來試試看,
謝謝你的建議.

网友:
買一個頭只接換掉不就好了。

頭15元,外殼1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