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32 吋 TV, 冷開機花屏,三秒後當機

楼主(2010-02-28):
目前的狀況是.
1. 冷開機時, 電視會花屏, 開機三秒內, 還可接受搖控,
2. 三秒後就失去控制.但螢幕還會一直閃,閃到不會閃,
3. 大概一到二分鐘, 不會閃了,畫面即正常,但仍然不能搖控或手調頻道,聲音等任何項目,
4. 需將主電源切掉, 再重開,即恢復正常.

請問這會是那部份的問題, 謝謝.

网友:
這種問法....連神仙也無法回答你吧........

网友:
最有可能主控板IC(BGA),接腳雜質(焊油)引起)。

网友:
電容器壽命已到盡頭了

网友:
AD板有問題是通病!照個相片吧!

网友:
確實是通病,跟SAMPO-LM32U1同一塊基板.

网友:
回复 网友A:

AD版電容更新看看 應該是漏電 或是電晶體 老化  通病

网友B:
如果和SAMPO  SANYO 是同機板 99%  是AD板的問題

网友:
看看AD板的問題 沒圖無對策 照個相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和SAMPO  SANYO 是同機板 99%  是AD板的問題

圖片給你參考 是否相同

网友:
圖片中左下那兩顆穩壓晶體的上方那兩顆16V/100UF電容的問題
懷有U39那顆BGA IC空焊的問題.很好處理.

网友:
回复 网友C:

該板子適用以下5個廠牌機種:
適用尺寸略有不同:
SANYO-SMT-32LC1(1366×768)
SAMPO-LM-32U1(1366×768)
SAMPO-LM-26U1(1280×768)
ACER  -AT3201W(1280×768)
PHILIPS-32PF4321(1280×768)
適用面板有:
# V320B1-L01=> T-con=V32B□C3
# QD32WL01=>T-con=V32ACB-4
# QD26 WL01=>T-con=V26A1

上列問題該板的是通病

网友(2010-11-21):
BGA IC空焊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