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無DVI端子接口 但電路有保留DVI

楼主(2010-02-28):
我在維修實例有看到 crazy1kimo 大大的 CT-937A 維修過程
我對這張圖滿好奇的

左邊就是DVI 裝置吧? 既然有線路; 那是不是只要買零件把它焊上去然後再更新軔體就可以用DVI了嗎?
可以937A 直接升級為 937D 嗎?

難到把DVI 功能閹割掉,再降一點價錢. 是做產品區隔嗎?
一般新品LCD 有DVI 功能的都比D-Sub 還要貴上個一成.

似乎滿多家廠商都這樣做的, 不過我是沒有嘗試買來試過,
只是滿好奇是不是加個零件就可以升級了

网友:
可以這樣做,但是要大費周章的找零件,
倒不如找塊937D的A/D板直接換上去,
可以省掉很多麻煩事,但是必須注意那個
金屬外罩以及後殼是否有預留DVI插座的孔位.

网友:
恩恩 確實 有 同樣的 ~
DVI 功能
就沒插上那邊 還有一顆8腳的IC
跟電容電阻
~ 我已經裝機囉 不然就拍給你 看 ~
另外 外殼要要加工 ~才有辦法裝上去 ~
版子 連接面板按鍵的 小心拆 !
那種軟排線 多拆幾次 就準備 報廢囉 ~..........我已經用掛囉一條 ~
之後用 7彩線 來接~

网友:
回复 网友A:

crazy1kimo 大大,可不可以請問什麼是七彩線,我也速斷了好幾條,都還不曉的怎樣挽救,最好有圖片可以參考

网友:
忘了拉 ~彩虹線拉 ~
要自己一條一條 焊 很耐用的 ~
很便宜的 ~1呎好像沒幾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