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電 WIN7 改XP 鍵盤問體 ~

楼主(2010-02-28):
ACER 這台 ~現在官網都沒有 XP 的驅動 ~朋友要我看能不能改 XP
因為 SATA 的關係 很多 ~XP 都沒辦法 安裝 所以 ~就用
聽朋友講  要製作 SATA 驅動 才可以讓 NB認識 XP
GHOST XP  灌好後 一些驅動都正常  但是
鍵盤 ~ABCDEFGH    I 變成5  後面有幾顆都有問體
就是按  不一樣的字出來  ...
請問一下 如何解決 ~
開機  DOS 模式都OK 進入 XP 用 外接 鍵盤也 OK

网友:
保時捷授權的................這台很貴。題外話.........................
進到DOS都還正確............那就是XP底下,鍵盤配置的問題。
這台改跑XP真的很可惜,但使用者很多還是喜歡投向XP的懷抱。
之前有幫忠孝國小的老師改過整批的lenovo的筆電,intel P8400的處理器,獨立顯卡,從Vista降為XP,光弄個驅動弄很久,花很多時間在找驅動。
處理SATA問題,我都先讓它跑IDE相容,灌好作業系統,來個貍貓換太子,弄個小技巧,再轉為AHCI模式,就不用再做SATA光碟了。

网友:
按  NUM     答對了嗎

楼主:
我在想 可能是 那種 GHOST XP的問體拉 ~
我現在 改為 ~XP
將BIOS 的 SATA  改為 IDE 可以正常的 灌XP 可以找到HD  ...按鍵也都OK
字母都正確  灌 WIN7 也都正常無誤 ~
但是很好奇的 ~ WHY ~
鍵盤的 問體 ~DRIVER

楼主:
回复 网友A:

每一家的 BIOS 都可以 設定碼?
處理SATA問題,我都先讓它跑IDE相容,灌好作業系統,來個貍貓換太子,弄個小技巧,再轉為AHCI模式,就不用再做SATA光碟了
因為很少摸 筆電~~
弄個小技巧 你說的 小技巧 是 安納改 ~~

网友:
回复 网友B:

改為IDE模式....大多數的都能改,但也有些不能這樣做,就必須掛驅動了,早期的SATA,好像就可以不用掛驅動,就自動模擬成IDE模式了。
步驟:
1.SATA改為IDE模式,灌好作業系統。
2.進作業系統,裝置管理員---->IDE ATA/ATAPI控制器----->XXXX控制器(依晶片組而定),將它重新安裝驅動程式----->手動選擇---->選標準雙通道PCI IDE控制器,安裝完後,系統會要求您重新開機,按否----->不管它,將所需備份的資料備份好。
紅框的東西。
3.重新開機,進BIOS改回來為AHCI模式,進作業系統,這時候再重新安裝SATA驅動即可。

有裝好的話,會出現藍框的SATA控制器。我的IDE沒有特別裝驅動,所以會是紅框的。
上面那張是在win7底下,與XP差不多,下面這張是XP的。

网友:
如果是鍵盤變成數字就直接外接USB鍵盤.....
把NUM的燈關閉就好了阿.......
筆電都有這問題的.........那是正常的......

另外~~遇到SATA的硬碟...筆電要是無法模擬IDE...XP快速安裝版都會安裝失敗
因為~~~~會給你藍屏阿......只能用慢慢安裝的原版來裝了......

楼主:
挖~~~都已經從灌囉 ~才知道有這樣的功能 ~`

NUM的燈關閉就好

我還以為 ~是 GHOST XP的 問體 ~哈ㄏ ~~...........
剛剛試 了下  真的 i 變成5 ~~

筆電都有這問題的.........那是正常的
映像中 ~好像以前遇過~~不知道我忘了 怎樣 用的 ~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恩 ~改天研究看看 ~QQ 謝謝指導 ~

网友:
引用 楼主:
挖~~~都已經從灌囉 ~才知道有這樣的功能 ~`

NUM的燈關閉就好

我還以為 ~是 GHOST XP的 問體 ~哈ㄏ ~~...........
剛剛試 了下  真的 i 變成5 ~~

筆電都有這問題的.........那是正常的
映像中 ~好像以前遇過~~ ...

你的照片中有紅色的NUM文字....因該有FN的熱鍵
只要FN+NUM就可以把數字鍵功能關閉了.....

网友D:
呵呵....

跟我當年犯了一樣的錯誤....
題外話...當時我買的那個USB鍵盤很爛(有按鍵壓下去會卡住彈不起來)...用幾次我就收起來了...果然便宜沒好貨.....
http://www.pcdvd.com.tw/showthre ... ighlight=%C1%E4%BDL

网友:
ASUS EEEPC 重灌完 XP ,也是要按 Fn + NumLock 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呵呵....

跟我當年犯了一樣的錯誤....
題外話...當時我買的那個USB鍵盤很爛(有按鍵壓下去會卡住彈不起來)...用幾次我就收起來了...果然便宜沒好貨.....
http://www.pcdvd.com.tw/showthread.php?t=675332&highlight ...

現在有一種叫做羅技的無線鍵盤滑鼠組...MK320....我幫客戶裝了好幾隻~~~~超好用的...
拿來關筆電的數字鍵也很方便......
現在幫客戶裝無線鍵盤滑鼠組~~~我都用這一款的....無線距離超級遠的~~~真的是好貨阿

网友:
回复 网友E:

不用慢慢安裝   只要把BIOS 改成  IDE 模式即可

网友:
回复 网友F:

沒錯......
先設成IDE模式裝機, 再強迫安裝AHCI驅動,接著重開進BIOS改成AHCI讓XP去抓....

網路上有不少相關的討論文章.

网友(2011-04-08):
有時候也要看,因為硬上ACHI程式,有時候會無法開機。
還是看一下機子是否適合,建議要弄前先備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