螞蟻好多怎麼辦有沒有人有清理螞蟻的好方法?

楼主(2010-02-28):
同標題的問題
真的很煩耶

我家螞蟻是黑色然後他很會跑  我上網查依下好像是叫黑頭慌蟻 說他最難清的一種  好煩唷

而且明明就沒食物一值到處爬 也有打掃拖地  打掃完都沒看到半隻  然後過一下子又跑出來開始亂爬

請問各位大大有沒有什麼好方法

謝謝大家

网友:
黑螞蟻還好啦....
我家的紅螞蟻....會咬人....還超級痛....
今天就看到牠們成群的出現了........

网友A:
有個方法,就是在明顯的地方放糖水或是甜的東西,等到成群的螞蟻出現時別急..再等等!
等到你能看到螞蟻出來並成群的來吃糖水時...順著蟻群找到蟻窩...嘿嘿.......這時就可以拿殺蟲劑往蟻窩裡噴了。
噴完後...你會發現沒什麼螞蟻了,如果還有可能有另一個蟻窩。

我家都這樣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個方法,就是在明顯的地方放糖水或是甜的東西,等到成群的螞蟻出現時別急..再等等!
等到你能看到螞蟻出來並成群的來吃糖水時...順著蟻群找到蟻窩...嘿嘿.......這時就可以拿殺蟲劑往蟻窩裡噴了。
噴完後...你會發現沒什 ...

我是使用比較 "大" 及顯著的食物,如土司、餅乾.. 等..

這樣的好處是螞蟻回巢時,目標較顯著..

找到蟻巢後,問題就好解決了,不論是水淹還是火政,悉聽尊便..

不過重點是蟻窩要處理好,否則很容易再生螞蟻的..

网友:
聽說用蒜頭泡水,拖地板,蟑螂螞蟻就不敢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個方法,就是在明顯的地方放糖水或是甜的東西,等到成群的螞蟻出現時別急..再等等!
等到你能看到螞蟻出來並成群的來吃糖水時...順著蟻群找到蟻窩...嘿嘿.......這時就可以拿殺蟲劑往蟻窩裡噴了。
噴完後...你會發現沒什 ...

我家雜物一大堆......蟻窩也不只一處.......
要找蟻窩....我不就要大掃除.........
我最簡單的方式...水性殺蟲劑....只要是我看不到的地方就狂噴....
要是剛好那一天不在家....就整個家裡面都是殺蟲劑...悶一天...至少有2個月看不到螞蟻.....

网友:
還好不是白色的螞蟻,否則木製品及紙製品都會遭殃.

网友:
農藥行有賣螞蟻藥
買1 小包家裡的牆角強邊全部放距離約1公尺放一點
要全面性放螞蟻吃了藥會帶回巢內其它螞蟻會跟著一起死
螞蟻藥一次用完最好
有養寵物的要小心

网友B:
買硼酸來用, 一般的化工材料行都買的到. 一包150g 約 150元 或是到西藥房一小包大概 35~ 40 元

使用前注意事項
1.農藥行或是西藥房賣得蟑螂螞蟻藥其硼酸含量約為 1~ 3.5%
2.一般硼酸的毒性不大,成人的致死量約為15~20克,而小孩為3~6克
,如果一次大量的吸收後可能會導致急性中毒,早期癥狀為嘔吐、腹瀉、
皮疹、中樞神經系統先興奮後抑制。嚴重得發生循環衰竭或休克,如果反
覆食用小劑量可產生蓄積,導致慢性中毒,出現厭食、乏力、精神錯亂、
皮炎、禿髮、月經紊亂。一般會會在3~5天死亡

以下是作法
1. 先用適量的水和硼酸一起煮沸, 讓硼酸溶入水中
2. 和糖一起用 1 : 5 的比例混合再次煮沸
3. 加入一些太白粉讓硼酸糖液稍微濃綢, 方便螞蟻搬運給幼虫吃
4. 在螞蟻出入的路上沿路滴上硼酸糖液. 可方便找出螞蟻窩
5. 找出螞蟻窩後用滴入硼酸糖液在用麵粉混合硼酸糖液之後將出入口堵住
6. 需持之以恆, 螞蟻生產速率約每分鐘7~10隻. 一定要找出螞蟻窩. 否則等到成蟻掛了,
   但沒有中毒的螞蟻幼蟲會迅速壯大.

原理:
硼酸 (H3BO3) 可以讓蟑螂和螞蟻的消化系統癱瘓, 就算沒有吃只有爬過去也會讓它們表皮
的油膜失效, 最終會脫水而死.

備註:
毒物資訊取於維基
建議硼酸用量小於 3g

网友:
自製螞蟻藥
http://blog.xuite.net/gwish/gfood/26172380
我試過了保證有效!

网友:
該不會真的要我把今天剛好用來燒焊銅管的硼酸拿來用吧.....
我已經看到好多螞蟻出現了耶~~~~
這摸有效的話我也該來多做幾份...
把住家附近的蟻窩通通剷除...不然實在多的嚇死人

楼主:
請問 硼酸 會不會對人體有害押?

可是我家是那種黑頭螞蟻不知道他們會不會吃

因為他們有點奇怪都到處爬  也沒有看他們在幫食物什麼的 就很多一值爬

网友:
回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買硼酸來用, 一般的化工材料行都買的到. 一包150g 約 150元 或是到西藥房一小包大概 35~ 40 元

使用前注意事項
1.農藥行或是西藥房賣得蟑螂螞蟻藥其硼酸含量約為 1~ 3.5%
2.一般硼酸的毒性不大,成人的致死量約為15~20 ...

硼酸還是有毒性的, 不過對哺乳類動物主要是誤食所造成的. 而且需一次大量服用或是少量多次長期服用
基本上不要把殺蟻藥做出來之後自己吃掉, 其安全性是很高的. 如果有小孩或是寵物還是需要特別注意
最好是將活動範圍隔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