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AMPO 聲寶 LM-27PN 27吋液晶電視怕冷

楼主(2010-02-28):
過年這幾天寒流來襲,我這台液晶電視就開不起來,開機的狀況是面板一直閃爍,本以為壞了,拆除後機殼及視訊盒上電就好了,

等熱機個幾分鐘,機子熱起來全正常.記得以前有人用吹風機吹LCD還偷偷地竊笑那兒有這事今個遇到了........

隔天如果氣溫很低,又是如此,真的液晶怕冷嗎?這種狀況是哪裡出問題啊!是電源板嗎?現在視訊盒乾脆不上螺絲免得寒流一直來,要拆拆裝很麻煩,

問題還是存在請問高手们有何高見請賜教賜教.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猜是 電源管理部份迴路熱過頭 報銲了

网友:
電原板的問題比較有可能,冷焊或是電容老化,導致充放電能力變差,需溫度到達一定程度,才開得起來,加上大大您說拆掉電視盒,更增加這樣的可能性。

网友:
在下有一台17吋的三隻鳥VG171之前也是這樣,要熱機或是用吹風機熱風吹AD板之後就會正常.
最近越來越嚴重,上週完全不行了,開機白屏.
電源是外接變壓器,量過電壓沒問題.
電容也全部換過了.還是沒用....正在努力中...
抱歉,沒什麼參考價值...

网友:
拆機後便正常 基本上都是接觸不良 與基板冷銲  下次出現時可以試著檢察各接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