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8S筆電送電無法開機維修實例

楼主(2010-03-01):
本文刪除..讓有心想在這發展的人有足夠的空間..感謝各位長期以來的支持..我走了

网友A:
shunxing大愈來愈厲害...

不過你把客戶筆電的序號給秀出來....
要不要"馬賽克"遮一下比較好.....

网友B:
那顆電容是鉭值電容,那種電容壞掉,大多是直接打穿短路,與固態電容差不多。
代換時,可以拿電解電容來代用。這幾年來,越來越多筆電、顯卡、甚至主機板,都喜歡用鉭質電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shunxing大愈來愈厲害...

不過你把客戶筆電的序號給秀出來....
要不要"馬賽克"遮一下比較好.....

有好多張耶~~~~懶的改了~~因該沒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顆電容是鉭值電容,那種電容壞掉,大多是直接打穿短路,與固態電容差不多。
代換時,可以拿電解電容來代用。這幾年來,越來越多筆電、顯卡、甚至主機板,都喜歡用鉭質電容。 ...

電解電容...你裝的進去嗎???
我裝那個貼片電容...都要煩腦高度太高呢.....
實在沒什麼空間可以裝入那麼大一顆電解電容拉.....

网友B:
回复 网友C:

躺著放就放的進去啦!在100uF以內耐壓不超過16V的大部份都不會太胖,還塞的進去n_043| 。

网友D:
謝謝 分享 ~ 修筆電 可以用 ~電源供應器 修
利用電流 判斷 故障位置 ~..
  .....看對岸 修筆電 都用這樣修 ~
修筆電的難度 好像很高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躺著放就放的進去啦!在100uF以內耐壓不超過16V的大部份都不會太胖,還塞的進去n_043| 。

電池的供電以及充電都是19V耶.....那個貼片的耐壓我還特地找35V的代用的.....
安全值最少也要25V以上的....這樣還放的進去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謝謝 分享 ~ 修筆電 可以用 ~電源供應器 修
利用電流 判斷 故障位置 ~..
  .....看對岸 修筆電 都用這樣修 ~
修筆電的難度 好像很高 ~

難度超級高的.....不像主機板~~~~還可以強制開機來判斷電壓....
我手邊好幾台....都要看我能不能把他們死而復生....但是~~無奈的~~~~找不到故障點...

网友:
筆電真的不好修...
就算有過電但不開機的,要量測訊號也是不方便
s大大這算是有明顯故障點,運氣很好~~
小弟手邊也好幾台抓不到問題的,改天來請教s大大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是這樣沒錯啦!只是要找鉭質電容真的很不容易。只要空間允許,可以偷懶一些,換普通的電解電容。

网友F:
感謝 shunxing分享  光要找維修點和邊拍照感覺就耗費很久
我原本也要po主板完修的幾張照片就覺得有點累!
但 shunxing po好多個實例還要解說照片應該更麻煩
不過感謝 shunxing大的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感謝 shunxing分享  光要找維修點和邊拍照感覺就耗費很久
我原本也要po主板完修的幾張照片就覺得有點累!
但 shunxing po好多個實例還要解說照片應該更麻煩
不過感謝 shunxing大的分享! ...

還好吧....現在的8G迷你記憶體超便宜~~~用轉卡轉成數為相機專用的記憶卡形式
5百萬畫數....可以拍好幾千張耶....我只是相機在旁邊...想到就拍...反正記憶卡要拍到滿
你相機的電池也不可能讓你拍那摸多張阿.....修一個東西~~~能讓你拍100張就嚇死人了....
我頂多70幾張最多了

网友:
過保了  我想序號什麼的應該也不重要了~

短路每次都要找位置很的辛苦~  手都下去了~~

這樣看來鉭質電容也並非萬能~  會短路= =

以後會遇到會注意這方面的問題~

网友G:
感謝shunxing大分享這個寶貴經驗

這個電容應該是很難燒壞的東西

是嘛?

网友:
感謝shunxing大大辛苦的拍照,如果少了你們,這裡就少了精彩了

网友:
回复 网友H:

完修後鬆了一大口氣,現金入袋
給你拍拍手,替你感到成就感十足

网友I:
請問S大除電容外有測量其他主動元件穩定度嗎,小弟上次沒修完的ACER M630 NB經由交叉測試電源部份應該有短路(插上變壓器後,變壓器燈號由恆亮變狂閃),準備買電容表來測機板零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感謝shunxing大分享這個寶貴經驗

這個電容應該是很難燒壞的東西

是嘛?

很難說.....東西不可能不會壞的...

引用 网友I:
請問S大除電容外有測量其他主動元件穩定度嗎,小弟上次沒修完的ACER M630 NB經由交叉測試電源部份應該有短路(插上變壓器後,變壓器燈號由恆亮變狂閃),準備買電容表來測機板零件了 ...

穩定度一定要測試阿....開機測試1個晚上就知道了....
我最喜歡修~~~變壓器插上去之後燈狂閃的......
這種故障最好找(對我來說..)......

楼主:
前幾天我又跟這台見面了.....
原因~~~~本來都好的~~~但就在...客戶更新驅動程式之後~~沒多久自動關機???
然後一開機..電源導通之後2秒斷電...想說~~不會吧...又掛了...
對方把東西寄來之後...我收到就先送電測試...沒想到真的..一送電就斷電.....

我先把後蓋拆開之後...把顯卡拆下...送電...開機了.....還有開機的聲音...
把顯卡裝回去之後....在開機...正常了....測試2天...都很正常.....
挖哩勒....結果~~~只是顯卡接觸不良~~~這運費很貴耶....以後修到這種用寄的..請記得
跟客戶交代簡易檢查流程.....
因為我有事先跟客戶說~~~把光碟機..硬碟..跟記憶體先拆下開機看看..
就是沒交代他要把顯卡拆下測試...就怕他不知道顯卡在哪....
顯卡就是下圖的位置.....

网友:
這是 MXM (Nvidia) 或是 AXION (ATI)
兩個雖然都是 PCI Express 為基礎的產物
不過兩個並不互通, 而且用久了金手指部份還會氧化.
只要拆下來之後我都會用橡皮擦清過一次
然後再用去漬油刷一遍. 否則常常都會發生像S大一樣的慘劇
這是我修了兩台, 二修兩台之後的經驗.
第三台我就用上面的方法處理過就沒再發生了.

總之只要用了MXM 就不能用 AXION
說實在的也不是什麼好架構. 就算是要升級還得要考慮
NB可不可以供應新顯卡足夠的瓦數.

NB 嘛~ 拿來打打報告上上網. 要玩電動還是組一台桌機好了

网友:
說實在的在筆電中要用電解電容去換貼面式的電容真的很難,因為原廠在設計時空間都弄的很小很小,所以只好再找貼面式的電容去代。

网友:
:) 真是厲害.現在才剛開始接觸故障電腦,以後都試著修修看.真的可以在這學得到不少技術

网友:
回复 网友H:

shunxing (大) 您秀圖中的貼片電容應該是 Rubycon (陸必功) 的 Conductive Polymer Aluminum Solid Electrolytic Capacitors (PC-CON) 系列的產品 !
連結網址在此 : http://www.rubycon.co.jp/en/catalog/e_pdfs/pccon/Spec_Eng.pdf
電錶實測會顯示 18uF 應該是誤差值的關係 ( +-20%) , 容值標示15uF是零件廠公設的基準值 , 所以您用 15uF 是正確的 !

网友:
感謝 shunxing分享~~~筆電真的不好修~~~前陣子收ㄋ一台螢幕花屏花ㄋ好幾天找到問題(辜狗)卻找不到這晶體資料~~~又白做工ㄋ~~~這裡有您們大家真好~~~

网友:
真是值得令人欣賞的文章。
(只不過自己太外行,完全不懂得維修邏輯)

网友:
哇又看到這麼精闢的維修.真是撈到賺到了.謝謝您分享

网友:
詳細的說明
我那台瞬斷得nb也可以拿來試試是看了。

网友:
筆電確實不好修,大大居然可以修的那麼仔細,而且還有不錯的電源供應器,可見大大應該是專業的維修人員喔。

网友:
這篇實例很精采,S大肯定耗掉不少時間,在下相當佩服,加油喔!

网友J:
請問一下S大,那台電源供應器不是只到30V5A,怎吃到5.8A的電流?

楼主:
引用 网友J:
請問一下S大,那台電源供應器不是只到30V5A,怎吃到5.8A的電流?

問的好阿~~~~~~~~30V5A~~~單然是指~~~~30V最高5A阿.....
而且~~低電壓有的電流最大供應可以達到6A........但是一直這樣操~~~這台會燒掉的.....
因為這台的標準設計只能在5A的範圍......而且功率晶體~~~好像是使用3A的~~~有2顆...
可想而知~~~要達到6A不是不可能...只是會加速功率晶體燒毀

网友J:
回复 网友K:

所以s大您改過那台的功率晶體囉!
感謝,之前看到這篇時一直覺得電源供應器吃到5.8A...但他不是30V5A...怎會到5.8A,原來那是標準值。

楼主:
引用 网友J:
所以s大您改過那台的功率晶體囉!
感謝,之前看到這篇時一直覺得電源供應器吃到5.8A...但他不是30V5A...怎會到5.8A,原來那是標準值。

沒改過阿~~~只是有拆下來看過~~~~~
而且我記得論壇有這電源供應器的電路圖~~~~看了你就知道了~~~
只是我忘記在哪了~~~不好找...

网友(2010-04-17):
電源供應器真的很好用謝謝大大分享

网友(2010-05-26):
我也有一台a8的看了後大慨有譜了謝謝分享

网友(2010-10-28):
好清楚的解說
受益良多
感謝分享
學習了
不過電容掛掉真是不好找啊~

网友:
真是厲害.現在才剛開始接觸故障電腦,以後都試著修修看

网友:
看shunxing大的維修實例,就讓人印象深刻!

网友:
a8的筆電賣的好
但修起來卻不容易
不同型號的顯卡還不能互換
很麻煩

网友:
这种显卡板很爱坏的!

网友:
最佩服 能修【不開機筆電的人】了~
因為除錯卡也沒用~  【因為不開機的筆電~根本就無法  為除錯卡~提供電源】!!

========
學習到了~
原來那是35V黑色的18UF【【鉭質電容】】~
這個黑色【鉭質電容】~我在筆電【咱拆了7臺】與數位相機經常看到!!
有次還想拍照【來問問網友】呢^-^

ps:沒想到【在充電電池板子上】【壞了一顆   18UF鉭質電容】就不開機了~
真是厲害!!

報廢的硬碟電路板上面找到一顆15UF的..

學到了 筆電的【鉭質電容】~ 硬碟電路板【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