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衣機] SANYO 媽媽樂洗衣機維修

楼主(2010-03-01):
丈母娘用了13年的古董,熊熊不會動,故障碼E4

拆開上蓋,安全開關跟進水閥電線被老鼠咬斷了,再接上就又會動了,安全開關已經支離破碎,不過沒有小朋友會去玩,所以直接短路

修好過了半天,丈母娘又打來說,能洗衣不能脫水,小弟看過後,脫水時有馬達聲可是內桶不會轉,請前輩指導大概要修哪些地方,多謝了

故障碼E4

故障碼E4

安全開關電線被老鼠咬斷

安全開關電線被老鼠咬斷

進水閥電線被老鼠咬斷

進水閥電線被老鼠咬斷

接上進水閥電線

接上進水閥電線

安全開關直接短路

安全開關直接短路

開始進水洗衣

開始進水洗衣

网友:
沒看到馬達附近的圖片,正常脫水時,會檢測水壓開關是否還有水(排水閥動作),再起動脫水拉桿離開白色的齒輪, 讓內桶能自由的被馬達帶動,如附圖(借用shunxing的圖說明一下)

脫水拉桿沒離開齒輪只有回轉盤會轉內桶是不會轉的,無法脫水喔。

网友:
排除線路問題後,就是機件問題,像是拉桿沒放掉等都是。
有馬達聲....還要確定馬達有沒有轉,馬達也要先針一些油,有可能是「ㄙㄡˋ 芯」;後續確定馬達有轉後,就要確認皮帶有沒有鬆脫,或是有沒有卡住。

网友:
是不是皮帶鬆拖拉?
而且~~你有強制脫水看看嗎?....
如果可以洗衣服...就一定可以脫水的.......

阿~~~對了~~~~那個安全開關....也有可能造成不脫水......
請確認安全開關的線路有沒有接錯.....

网友:
如果空間太小(如洗衣機放陽台)無法拍到馬達附近的圖片的話:
脫水時有聽到馬達聲,你已經把安全開關短路了,要確認拉桿有沒有離開齒輪只要把上蓋打開看一下回轉盤跟內桶有沒有在轉就知道了,
>>>>內桶不轉只有回轉盤轉就表示拉桿沒動作。
>>>>二個都不轉就是皮帶沒掉了。
以上是軸受組品沒問題的前題下,可做簡易的判斷。

楼主:
多謝各位前輩指導,昨天再試了一次,確定洗衣沒問題,脫水時內桶跟迴轉盤都不會動但是馬達會轉,現在要準備換皮帶了

請問換皮帶要注意哪些重點

馬達組件

馬達組件

全機分解圖

全機分解圖

网友:
應該不是皮帶的問題
可以洗衣 會排水嗎? 如果會排水代表排水馬達正常 脫水拉桿有拉
那可能就是摩擦彈簧 壞掉或(走經)了也有可能是軸心理的單向軸承
故障(這各壞掉比較少)

网友:
我有說過可以洗衣就可以脫水.
你有測試強制脫水可以脫嗎?....

不過我還是要建議你看看皮帶是不是鬆了.......
如果很緊....那有可能跟樓上的大大說的~~~
摩擦彈簧壞了也有可能....由於沒有下面的實照圖~~~也無法確定...

网友:
步驟
1.請檢查水位檢知有無斷線
2脫水時有馬達聲可是內桶不會轉,背板拆開檢查軸受拉竿脫水時有無拉到底,沒有螺絲調整
若有應該是軸受故障
ps 安全開關最好不要短路,軸受故障時機體大部分會跳動,安全開關部只針對們也對整體做保護,一般脫水時衣物紐成一團偏一邊 會晃動都是軸受的問題,

网友:
那種機型滴洗衣機軸受組立容易咬死.排水同步馬達也是容易壞.

网友:
回复 网友A:

shunxing大說:可以洗衣就可以脫水,這我就不這麼認為,我了解shunxing大所要講的意思應該是洗衣跟脫水都是同一顆馬達,既然洗衣正常那表是馬達沒有壞,但這也只能證明馬達是好的,不要忘了還有軸受組立,軸受組立是馬達轉動再透過皮帶來帶動的,洗衣的時候是轉盤轉但洗衣漕不轉,脫水時是轉盤跟水漕同步運轉,也就是這支軸受有分成兩段,那用來作切換的地方叫離合桿,就是樓上各位大大所講的脫水拉桿,當要進行脫水時電腦板會先偵測水位壓力開關是否達到重置水位以下,再來偵測上蓋安全開關是否閉合,動作都有了電腦板就會送出一個電壓去起動排水同步馬達,這同步馬達除了負責拉開排水閥瓣外,它還兼負著同時拉開離合桿,接著電腦板會再送出另一組電壓來起動馬達,整個脫水動作才會完成
 再來講到主題,有聽到馬達聲,我想changold2大大所要敘述的應該是有聽到馬達通電聲,而不是有聽到馬達轉動聲吧?如果是這樣的話我要再確認changold2大大一件事,你有確認過洗衣時馬達真的會轉嗎?因為我看照片這洗衣機型號應該是SW-802V2或SW-803U,SW-953U,出廠至今應該有15年左右了,最近遇到這型電容器壞掉的機率蠻多的,壞掉的現象就是馬達有通電聲,但不轉,當然洗衣也不應該會轉,如果洗衣會轉那就跟電容f器無關了,就只剩軸受了,gs1rt大大說的沒錯,這機型的洗衣機軸受組立容易咬死,且都是咬死在脫水的部份,你可試著用手用力轉動洗衣漕(不是轉盤喔?),正常應該轉的動,如轉不動就是咬死了,那勸你放棄吧,換一支軸受大約4000多.
  如果是皮帶鬆的話,在某種程度時是會有洗衣會轉脫水帶不動的情形,因為帶動轉盤比帶動洗衣漕要省力,但機率不大,這用目測皮帶鬆緊度就可看出來,以上給你作做參考,或許會有例外個案出現的時候.

网友:
回复 网友B:

軸受咬死我也愈過.....只是...我一開始就要他強制脫水看看....
他也沒有回應.....也不知道他的檢測流程對還錯..我只能給他這些檢查方向...
但是~~他好像還沒有回應我阿....只說脫水不會轉...
但也沒說...是放了衣服測試~~~還是空桶測試......
也沒照片可以看底部情況...實在不知道怎摸跟他講了.......

楼主:
多謝各位前輩關心,洗衣跟脫水都是放了衣服試,因為丈母娘已經積了滿滿好幾桶衣服,排水可以正常運作,水位感應也正常

強制脫水因為丈母娘要先解決衣服沒洗的問題,今天再找時間過去試

因為那個環境雜物堆太多了,再加上沒有手電筒,照明更是差,連把洗衣機轉個身拆外蓋都有困難(就是這樣才會養老鼠),確定脫水時的聲音是馬達轉動發出,今天應該清完髒衣服了,晚上可以試試洗衣槽能不能空手轉,再向各位前輩報告,多謝了

网友:
先問使用人.還沒壞之前脫水時是否有轟轟的異音.有滴話95%是機軸受組立NGㄌ

网友:
建議樓主
要確認馬達是否正常
可以先把皮帶取下來
然後單獨脫水
看看馬達是否運轉
又轉速是否太慢
也順便滴幾滴油潤滑保養一下
轉速慢
大概就是啟動電容有問題了
轉速正常的話就看一下皮帶的外觀
話說家裡常有洗大量衣服的話
皮帶的磨損率超高
還遇過買不到3個月
就出現洗衣時出現異常高音
檢查結果是皮帶摩擦不良
可見品質真是越來越差了

楼主:
昨天晚上又去向丈母娘報到,花2個小時終於清掉雜物開始拆外殼,空機時內桶轉不動,強制排水排水馬達有作用,紅圈內卡筍會轉開,但是內桶咬死馬達轉不動,之前聽到的馬達聲音原來是感應式馬達轉不動時的翁翁聲,皮帶張力還好,上面有前輩提到換傳動組要4000以上,目前傾向自己拆開來搞,死馬當活馬醫,請問各位前輩拆傳動組需不需要特工跟注意事項,多謝了

网友:
看到這照片...可以確定軸受咬死了
要把傳動組整個拆下...要有特殊工具......
一般的工具無法拆下來....
那個特殊工具要價2千多......最便宜的也要1千多塊...

网友:
看樣子脫水籠很難拆,應該生銹卡死,鎖脫水籠的螺絲在迴轉轉下面,
你先看看回轉盤跟脫水龍能不能拆下來再說,那顆螺絲還蠻大的要特殊工具才能拆下來,
拆底下的軸受組品的工具一般的套筒應該可以拆得掉,脫水籠拆不下來,也無法修理。

网友:
傳動軸裡面有兩顆軸承生銹卡住,
原因是橡皮因水質不良而變質,
要更換不是簡單的事!
困難在橡皮難以購得,
原廠大多整組販售,
所以不建議維修,
直接購新機最佳,
看看這裡有那位前輩離您們最近!
願意優惠賣您新機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晚上又去向丈母娘報到,花2個小時終於清掉雜物開始拆外殼,空機時內桶轉不動,強制排水排水馬達有作用,紅圈內卡筍會轉開,但是內桶咬死馬達轉不動,之前聽到的馬達聲音原來是感應式馬達轉不動時的翁翁聲,皮帶張力還好,上面有 ...

不用費心拆.拆下也無法修理.軸承是壓死滴 不知版主住那裡.我有拆卸工具ㄡ

网友:
看到大家好熱心討論~~感覺到這裡真是各學習新知的好地方~~感謝大家~~~

楼主:
丈母娘看到能洗衣服了,就立刻往洗衣機裡塞衣服,想拆也不能拆了,宰相有權能割地,孤臣無力可回天

网友(2010-04-15):
紅圈卡筍前傳動軸裡面有個單相軸承生銹卡死了,那個年代白鐵內桶的軸承特別會漏水,在七八幾年前拆過幾個,不好拆.到是手很容意刻到流血

楼主(2010-06-17):
這台洗衣機經由大舅子的努力調教(應該是不怕死,照樣丟衣服下去洗,反正到了脫水時,脫水槽轉不動會啟動保護切斷電源,萬一不切斷就等著火燒機),昨天洗衣槽又會轉了,只是脫水時洗衣機底部噪音會很大,反正這台面板塑膠膜已經破了,到時候掛點就要換台新的

网友:
我曾經用W40朝著單相軸承噴
不過撐不久
要有換新的的準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