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800 800W 換流器電路圖

楼主(2010-03-01):
換流器就是將直流轉成市電交流的轉換器,例如你想在機車或汽車使用110V或220V電源,就是要使用換流器。

INV800 SCH.pdf (130.63 KB, 下載次數: 230)

网友:
回复 网友A:

W大,我家裡有一台換流器,上次父親把它接一台烘碗機,感覺好吃力阿!好像隨時會燒掉一樣(會自己關機或是啟動不起來),號稱300W,從實際情形看起來好像不是那回事,平常是用在山上務農時,用太陽能板接換流器,再接收音機在聽廣播,也沒出現那樣的狀況。

楼主:
回复 网友B:

烘碗機裡面有加熱線,耗電是可以想像的,你要看一下烘碗機的功率。
一般號稱300W都是指峰值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看了那台烘碗機的消耗功率......200W,難怪那台換流器有點吃不消。
那天在用的時候,拿汽車用的12V電池來供電,充飽達到13V快14V,烘碗機一開下去,電池掉電超快的,才幾分鐘,就掉到12.xxV,超可怕的,不過那時候是正在加熱,那台烘碗機好像有溫度感測的迴路,溫度到一定的標準,就沒有再加熱了,電池掉電也沒那麼快了,維持在12V跳動。

楼主:
回复 网友D:

電池特性我並不是很熟悉,但是以鉛酸充電電池(一般汽、機車用)為例,它每一格是2V,一共是六格串聯起來所以有12V,每一格應充到2.2V即停止,所以一共是13.2V,要充到13.2V的充電電壓一定要高於13.2V才充的下去。
再來就算是新的電池,你充滿電後放個半天,電池應該會回到12V多一點,因為那才是它的正常電壓值,這時充電電池的放電是最慢的,也就是它最有力的時候,當它每格電壓剩下1.8V時放電就會加快,這也就是你要再為它充電的時候了。
如果你對電池有興趣,你可以到各電池廠網站看型錄,它們會詳載各型號電池的充放電特性。

网友:
回复 网友E:

那掉電的問題,應該是電池本身的化學反應使然。
那時候掉到12.xxV,電壓變得沒掉那麼快!
我對電池也了解不多..........之前搞壞了兩三顆MP3隨身碟的鋰電(過充、過放導致的!) 有了慘痛教訓,使用上就比較小心了。
家裡客廳的電燈全都用太陽能發電(電燈都用直流,晚上從天黑點到晚上12點都還夠用,一樓的廁所的電燈用鹵素燈,父親有改讓它吃太陽能,同樣迴路,但有加掛一個小小的變流器,轉成交流110V),靠汽車電池蓄電,用了一陣子,老化好快啊!
如果以後太陽能等各種綠色能源風行起來,這種變流器應該會越來越受重視。
蓄電裝置的續航力也會越重要。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記得以前就說過,新的充電電池充電時間短,放電時間長,隨著充電次數加後,充電時間長,放電時間短,充電電池有平均充電次數的問題,這是無法避免的。
不管換流再怎麼進步,都有效率的問題,經過轉換或多或少都會有損失,不過你們家庭如此致力綠色能源倒是不錯。

网友:
收下 ~ 謝謝 w 大!

网友:
感謝~

搞不好為了綠色能源 以後的電器就是交直流兩用也說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