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三洋 SMT-27LC1電源綠燈橘燈齊亮<已放棄>

楼主(2010-03-01):
新手請教這型液晶電視,

當插上電源打開開關時只亮電源燈,且是綠燈和橘燈一起亮的,操作所有按鍵都不理人。

不知要從電源查起或是AD板查起。

(稍後拍照再貼圖 )

SMT-27LC1

SMT-27LC1

网友A:
先檢查電源板 5V 12V 24V是否正常 ok時再檢查AD板

网友:
之前遇過一台 綠燈和橘燈一起亮
按鍵全換 就修好囉 ~
QQQQQQQQQ上          只能參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檢查電源板 5V 12V 24V是否正常 ok時再檢查AD板
+1

楼主:
謝謝大大的回覆。

檢查電源板連接至AD板排線的電壓
黃:無電壓(標註為12V)
黑:GND
紅:+5V(標註為+5V)
橘:+5VSB(標註為+5V)
棕:+3.7V
其中棕線在脫離AD板時為零,照說若電源ON 信號送出此線電壓應為零,為何是+3.7V
是否此因而無法讓POWER ON,那麼故障方向是在電源板嗎?

回覆#3 大大
量測過所有七只按鈕,OFF時阻值無限大,ON時為零,所以應不是按鈕的問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應該為on/off信號,大多為高態動作。
該腳位若真為on/off,則表示大大您有接AD板時,電壓都有出來。(棕線量到3.7V)
當您嘗試將AD拆掉後,應只有橘線量的到電壓(+5V),其餘的都會無電壓。
也可以說,目前電源板有部分電壓是沒問題的。
按鈕是正常的,沒問題。

楼主:
回复 网友C:

謝謝您的解說,照講AD板送出ON/OFF訊號+3.7V,應可以讓電源板啟動主電源,但是並沒有,因此故障點要往電源板找?

网友:
回复 网友D:

電源板已經啟動了,+5V和+5VSB都有出現了,唯獨12V沒有電壓出來,那就要檢查12V的迴路。

网友:
電源板脫離AD板  電源板 橘 和 棕連結該有的電壓是否出現斷定電源板是否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覆#3 大大
量測過所有七只按鈕,OFF時阻值無限大,ON時為零,所以應不是按鈕的問題了

上次處理過 一台 就是   測量 都OK ~  之後更換 就 好囉 ~
遇過 漫多台 測量都OK 的 ` 還是有問體的 按鍵 ~
建議你可以  按鍵都拆下  直接 觸發 ~比較好 測~

黃:無電壓(標註為12V)
...一定有問體 ~

网友:
記得先確認故障可能位置,拿掉AD板上除了接電源跟按鍵的線,來測試AD板 單接是否正常~

楼主:
我如法將排線脫離AD板,直接將+5VSB和棕線連接,結果5V,12V並沒有起來,看起來是電源板的問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5VSB電壓有被拉低嗎?若on/off有阻值偏低情形,即會造成+5VSB線路因短路損毀。
原本不是5V有出來嗎?這下會不會..............

楼主:
不好意思表達有問題(KEY 錯了,+5V沒有出來)
電源板只有+5VSB, 且沒有被拉低
剛才將+5VSB直接短路後往下查至,用圖或許比較清楚,只是不太會畫
棕線是由AD連接時有過來3.7V,回送至電源板的JP後,走線至一貼片電阻再到編號VN2222LL 的晶體
當JP 1無電壓時VN2222LL 兩端約為30V,有3.7V時兩端壓降為0伏,若以此判斷電晶體是有動作,再往後追有一支比較可疑的三支腳的不知是 Q 還是 D,因為老眼昏花,看不見編號

网友:
回复 网友F:

拍照請拆下鐵殼_~_~
你去找類似9024ㄉ與5707ㄉIC   或是P605 8腳低~+~順便看看3A電阻是保險是 掛了沒

网友:
回复 网友G:
在待機時,一些晶片所需要的待機電源都要出現,舉凡PWM等都是。
若條件滿足,則是後端取樣、穩壓等電路的問題了,或是雖然on/off,但所控制的電路並未動作。

回复 网友H:
阿國大您是不是太累了......並不是什麼電路就馬上...什麼C5707、FU9024、3A保險絲通通出來.....在套公式?

楼主:
回复 网友H:

謝謝您!
詳細的找了板子上除了AC 電源側有保險絲外,其他並無看到類似電阻式保險絲
也沒有您說的那兩顆IC
拆下散熱鋁片的樣子如圖,

楼主:
拆開右側散熱片上的整流器,發現一只編號是STPS40H100CW, 另一只編號是S60SC4M

不明白的是這兩顆不是同型號的嗎?
量測其中一只S60SC4M 有兩支腳呈約40歐的導通狀態,

网友:
回复 网友I:

是不同型號沒錯。
兩顆皆同樣形態,中間腳為陰極,左右兩側為陽極。順向導通,逆向截止。

网友J:
你說沒有 12V 你沿著 輸出 12V 跑一下線路 ~看一下 所接的 東西 ~列出來 ~
還有接的東西的 電壓 ~
還有 ~最好能補上 照片 ~.

楼主:
回复 网友K:

這麼說來S60SC4M這顆應是有問的了。
因為找不到同型的零件,遂從舊POWER 拆來兩顆同型號的MBR3060PT代用,規格上查了datasheet 安培容量和耐壓值都較小(15A*2/60V),先換上來測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說沒有 12V 你沿著 輸出 12V 跑一下線路 ~看一下 所接的 東西 ~列出來 ~
還有接的東西的 電壓 ~
還有 ~最好能補上 照片 ~.

有個疑問是,當送出 POWER ON/OFF 時電源並未被啟動是電源管理IC的問題嗎?
找了背部的IC HIP6012CB,ZTC345, 其中ZTC345 找不到參考資料

由於個人非科系出身,從事維修純屬興趣,很感激論壇裏的先進熱之無私的幫忙,讓我循序漸進地找問題,進而朝向修複工作,但是最大的問題是,如果故障點在 IC 幾乎是無法找到料,像這樣摸索下去不是沒有結果了嗎?

請求先進們指引個方向了。

好的提起精神,來描繪出12V的路徑了,稍後貼圖,謝謝!

网友:
PWM先看看能夠正常運作,ZTC345可能是比較器,或是PFC控制。但大多PFC都在一次側居多,所以ZTC345為比較器的機會比較高。
若真壞IC,IC通常很難取得。

网友:
 原本想po這台好軟的維修,沒想到carzy1kimo先說了,這台我遇到的問題是,開機一閃後變成av1,之後按鈕就失效,接av1也無畫面,整台當了~
我會發現按鈕壞掉是因為我把按鈕拔掉,用遙控器開機是ok的,不然我還一直以為是ad板故障,因為客戶就是因為賣他電視的老闆說板子壞掉無料,無法維修 ~"~

楼主:
回复 网友L:

這麼說來,我需要重新思考一下維修的方向了?
因為一直在Power 板上打轉,連睡覺都在想,甚至都想作一組代用電源來測呢!

楼主:
回复 网友L:

很可惜的,我並沒有搖控器來測,否則可以求証一下是否為相同的問題了。

OK ,只好作地毯式的搜索了,有找到幾個可疑的地方,並作嘗試修正如下
■ HIP 6012CB 第14腳-->近 0V , 如果把BOOT(10)連接至VCC強制啟動,結果會如何呢?--->電源無法啟動的最大原因是 VCC 無電壓,當然無法工作,只是VCC在那裏呢?再往前找了。
■SUP85N03-049 其中一只 D-S 雙向導通, 更換為 IRF640*2
■量取SB340 二極體,順向導通,逆向約500歐(*1檔),更換為MUR460
■兩隻查不到資料的小黑豆,編號像TL4314C 或TL431AC,查了一下datasheet 應是TL431AC,是隻 Adjustable presision shunt regulators,但是如何才能判定它是正常工作的呢?
■將+5VSB和棕線跳接一SW 來測試,結果令人 振奮, +12V,+5V出現了!
■接上AD板發覺高興得太早了,還是亮黃綠燈,拆開連接線,重新再將5VSB 和POWER ON/OFF 連接,結果仍舊不見5V和12V,又回到原點了!
■以電表連接量測12V輸出端,並同時5VSB和POWER ON/OFF作開關動作,發覺電壓會跳一下又降回0V,這個現象是輸出短路或是保護電路動作了?
■解焊輸出平滑電容,看是否有短路或不良現象,結果並沒有,看來是保護電路在動作嗎?
這下真的腦空空的不知道如何下手了,保護電路莫非就是那顆查無資料的ZTC345?

這下不知如何是好了?

DWG檔下載:http://www.suntec.idv.tw/modules/uploader/files/smt27lc1_pcb.dwg

网友(2010-07-24):
ad板不良

非常肯定是ad板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