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益一個關於RAID CARD的問題!

楼主(2010-03-01):
不好意思!新手一上路就上來問問題,請各位多多包含並不吝解答,問題是:要如何架構才能使多顆SCSI或SAS硬碟

在RAID CARD或SCSI CARD內同步多顆硬碟一起做Verify或Format?如果沒有辦法一片卡做到如此動作那有人

知道或聽聞過有什類似產品可以做到以上的動作嗎?總不能準備多台電腦都插上卡一起做吧!我是希望只要一台電

腦或設備就可以做到,請見識廣博的各位給予小弟我一點建議或好的構想,謝謝!

网友:
我想最先要準備的是~  想要組建哪種RAID

RAID種類很多~  常用的只有0,1,5 或其混合

儲存媒體要用什麼SCSI  SATA還是SATA,使用純粹硬體式的RAID還是可以接受軟體RAID

最後還有一個很重要的重點,用在哪裡...  沒人希望組RAID可是效能不符合期望~

楼主:
我的意思不是在組RAID,而是如何使Verify硬碟或Format的這項作業可以讓多顆硬碟一起做,這動作進入RAID CARD和SCSI CARD的BIOS就可以選擇並作業,因為在測試硬碟好壞或者低階格式化每次都要一顆做完才可繼續換下一顆覺得好浪費時間,所以才想說有沒有快速點的方式來簡化這作業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不是在組RAID,而是如何使Verify硬碟或Format的這項作業可以讓多顆硬碟一起做,這動作進入RAID CARD和SCSI CARD的BIOS就可以選擇並作業,因為在測試硬碟好壞或者低階格式化每次都要一顆做完才可繼續換下一顆覺 ...

要做到這樣...也必須要有相對應的軟體吧....
並且~~~~硬碟...也必須都是同一型號吧.....
一般的軟體也無法同步低階格式化...原因~~~實體硬碟所在的位置不同阿......
通常要做到完整同步...除了專業的儀器...電腦本身的設備也做不到這功能.....

网友:
同時多顆硬碟做那樣的動作...............普通的一般電腦難也!
硬體必須要能夠同時對硬碟作存取的動作。
大批硬碟同時做同步工作,除非工廠級的儀器,很難做到。

网友:
你可能要先瞭解一下 RAID 是做什麼用的.
以你想要達到的目的.
RAID 可能是做不到的.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不是在組RAID,而是如何使Verify硬碟或Format的這項作業可以讓多顆硬碟一起做,這動作進入RAID CARD和SCSI CARD的BIOS就可以選擇並作業,因為在測試硬碟好壞或者低階格式化每次都要一顆做完才可繼續換下一顆覺 ...

网友:
這應該是可以做到,但是你要寫AP 來控制,,建議你用USB to SATA 轉接Board ,,來做這些動作

一台電腦可以到8台,,好一點電腦可以到16台,,這沒有問題的

可以先LOW Level Format + Verify +write or read 都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A:

抱歉我最近中文退化了~

网友(2011-02-10):
了解.了解.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 建議一下..

是否可停止這類 "了解.了解." 的 PO 文..

看你 PO 了許多文, 內容都是如此, 可否節制一下, 這樣的回文對大家是無任何幫助的..

TH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