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Sonic VG900畫面閃爍出現條橫的細線

楼主(2010-03-02):
幕有時會突然出現很多條橫的細線 然後沒多久整個螢幕畫面就會一直上下跳動

网友:
Scan IC 燒毀. 或是A/D板電壓輸出異常

网友:
我會先針對屏線做檢查處理的動作.

网友:
通病 ~修了2台 都一樣毛病~~~排線 ~用工業酒精擦擦~
就OK囉了  接面板那端~比較髒 `~

网友:
排線如無問題的話,AD板的問題較大(主IC個人認為可能性不高)

网友:
小弟我目前有3台同一機型之VG900..
故障情形是:開機有畫面.約幾秒鐘後.畫面就不見了.
有單獨使用其他高壓板.點燈會亮
想試著維修高壓板
有人可以指導一下維修方向嗎
高壓板型號:IS146 R-4   http://www.eps-biz.com/pdf/inverter-p12.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