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各位前輩都是怎麼拆電源供應器的?

楼主(2010-03-02):
看過幾個power  裡面都是擠到不行,想換個電容都很困難

尤其是散熱片,會擋住一堆東西,

只解焊散熱片的固定腳也沒辦法拔下來,因為還有mos鎖在上面,然後螺絲又被其他元件擋住

請問各位大大,拆power有些什麼訣竅,或是經驗談,可以分享一下嗎?

网友:
如果你只是換個電容或幾個元件 !!!

通常只要背面焊錫吸的夠乾淨的話 !!!

輕輕抖一下就可以拿下來 !!

反而要回裝比較麻煩 !!

可能要用到鑷子輔助才行 !!

一般我維修故障時 , 會將散熱片及上面晶體一恲取下 !!

順便檢查一下是否正常 !!!

這樣比較方便檢查一些元件 , 若發現故障或可疑元件 !!

就是利用這時候更換之 !!

网友:
以前常常想偷懶,想說能不拆就不拆。後來發現把全部螺絲拆下,連接線拔掉就可以將主體挪出一半,就有空間可以隨心所欲了。

网友:
電容是很擠,要裝回去有時候有點頭大(特別是用舊的、好的電容,腳比較短)。

新的電容腳長就容易多了。

网友:
散熱片及上面晶體一恲取下

想偷懶是不行的

网友:
我都是散熱片跟晶體一起吸錫後一起拔.很好拔阿

网友:
基本上只有電容那區難處理,都擠在一起QQ

最怕的是東西裝反了n_167|

网友:
可以量的就量,不能量的才拆下來量,用好一點的烙鐵+好一點的吸錫器,換電容我都是用新的電容加好的鑷子,不用拆的就不拆,最主要有定期打開電源供應器看看有無零件異常,通常電源都在換電容,很少有零件被擊穿的,也不用用很好的電容,因為好的電容壞掉,外觀較看不出來,又不想買電容表,只好用便宜電容,加定期檢查...

网友:
沒什麼訣竅! 能不用拆下的焊下直接更換, 一定要拆的就拆下來! 烙鐵瓦數要足夠, 大銅箔面積的焊接面錫才能溶解!

你爬一爬文就可以看到大家都是這麼做的!
http://bbs.pigoo.com/thread-16537-1-1.html

网友A(2010-04-09):
焊的下的還好處理,最怕的是那些澆得亂七八糟固定膠實在很難搞 ~~~ @@

网友:
基本上都是要把整片散熱片拆下來,這樣子會多出許多空間施工不會難~~
拆幾次應該會覺得還OK
查線路比較難吧哈哈哈

网友(2010-11-03):
又在這學到了經驗

网友(2011-03-06):
勤勞一點...加油...努力拆吧

网友(2011-04-21):
加油吧 ! 晶體跟扇熱片一起拆 會發覺整個看起就還OK

网友B(2011-06-13):
活絡商業行為*-*-直接換新---拼經濟

网友:
前天第一次拆晶體,把三顆晶體錫都吸光了也可以搖動卻不下來,後來才發現原來散熱片也有兩隻腳,還好沒抓狂硬拔不然可能又要報廢一顆電源供應器.
還有我發現固態電容好像比較大顆,被周圍的零件卡住塞不到底,我留大概0.5公分沒插下去,會有影響嗎?

网友:
引用 网友B:
活絡商業行為*-*-直接換新---拼經濟

沒有符合論壇宗旨  呵

网友(2011-07-25):
加油吧!多拆幾顆經驗就增加了,不要怕麻煩:D

网友(2011-09-14):
拆零件也要有耐心!!ㄏㄏ

网友(2011-11-07):
原來拆電源也有這麼多學問喔! ...有學到了

网友:
我也跟樓主一樣 但是我常不小心燙壞線的外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焊的下的還好處理,最怕的是那些澆得亂七八糟固定膠實在很難搞 ~~~ @@

絕對同意........有時真的很難搞;在零件密集的環境下,生產商上膠總比我們起膠容易得多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