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INX L15AX

楼主(2010-03-02):
畫面有時候正常,不正常畫面如下,不知道那裡有問題,電容有量過,容質沒變化很大
面板型式 LTM150XH-T01

网友:
大大您好,這樣的故障好像與水波紋故障頗為雷同。
也可能是屏線有問題,清潔乾淨,或是屏線鬆脫。

楼主:
回复 网友A:
屏線有處理,只是沒換新的,重新開啟電源,有時候會正常

网友:
試著開電後,AD板線材部分搖一搖,IC部分壓一壓看看會不會變化,可能接點接觸不良。

网友:
看起來好像比較是AD板的問題,你試著修修看。

如果是水波紋的問題,你可參考一下,下面的回答: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5867&highlight=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3844

楼主:
回复 网友B:
AD板線材很少,也搖過,IC部分也壓過

回复 网友C:
我就是有看過這兩篇,所以電容都有測量換看過,沒用

它的情況是會跳動,不固定

网友:
顯卡送其它的解析度會不會這樣?(800x600/60,75Hz,1024x768/60,75Hz)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一樣耶!連在dos下也會

网友:
試著把這兩個IC重焊,清潔。

這兩個IC

這兩個IC

网友:
畫面看起來像Panel cable 接錯腳位or Panel 參數設定不正確的情形,請check 一下cable 的接腳是否有接觸不良OR IC重銲試試。

网友:
這一台跟三星的151S用一樣的面板
所以也是面板故障
此款面板故障率超高
把面板內的LXD91811換掉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要是這個面板,那可能真的是LXD91811故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