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amsung 151s冷機顯示異常

楼主(2010-03-02):
samsung 151s冷機顯示異常.會有類似花屏.或者螢幕跳動.或有白點閃動.開機後大概3~5分後正常.請問各位先進.這大概是那裡有毛病?

网友:
大大您好,有可能電源不穩,或AD板有空焊現象,溫度達到一定程度,恢復穩定,故障情形就消失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謝s大.量電壓正常.電源板已補焊.電容全換過.我也是覺得ad板問題.也補焊過.可狀況還是一樣.會不會是t-com問題?

网友:
AD版請先確認給PANEL電壓在冷開機有沒有正常

有正常就檢查T-CON附近的貼片電容、電阻有沒有正常

熱機後會正常T-CON有問題的機會比較低拉~

网友:
看一下面板廠牌型號.
是三星LTM150XH-L01嗎?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是三星LTM150XH-L01.

网友:
這一型號面板故障率很高,建議
使用公板測試較為準確.

网友:
那跟我這個問題不知道有沒有相關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 ... &extra=page%3D1

面板型式 LTM150XH-T01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是有聽說LTM150XH-L01面板之T-COM驅動IC容易故障(通病).可是如果T-COM驅動IC故障.不是就會花屏了嗎?熱機應該不會正常吧!

网友:
DATA IC時序異常拉,雖然也有可能是T-CON FAIL~

如果不是周邊R C L異常,就是DATA IC或T-CON故障了,但用示波器才能量到~

沒法修~ LCM雖然可以REWORK 但那個設備很貴~

要檢查的話,正常是要PASS AD板去做TEST~  同時也要檢查排線有無短路到LVDS~

网友D:
說到這一台可是我可是印象深刻
這一台的面板故障率超高的
回收廠收到的十台內有九台是面板故障,災情慘重呀
把面板內的LXD91811那顆換掉就行了
而三星也有另一款notebook面板也有此災情
不過他上面是用LXD91810
兩顆IC都通用

网友:
回复 网友E:

支持大大的判斷,以前換了好多台LXD91811都忘了,現在15吋的幾乎沒人要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說到這一台可是我可是印象深刻
這一台的面板故障率超高的
回收廠收到的十台內有九台是面板故障,災情慘重呀
把面板內的LXD91811那顆換掉就行了
而三星也有另一款notebook面板也有此災情
不過他上面是用LXD91810 ...

說到這~~~我也遇過好幾台了~~~~...不過因為都是15吋的~~~我都棄修
因為客人不肯花那筆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