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ARM的ADC

楼主(2010-03-02):
我現在要利用ARM來做溫度控制
我拿熱電偶來當溫度感測器
重點是 熱電偶該怎麼接到ARM上面呢
直接接到ARM的ADC腳嗎
還是必須先接一個轉換電路??
還是怎樣呢??這裡就是我不懂的地方?
希望有人能了解我的問題~並且能解答我的問題~謝謝!!!

网友:
熱電偶需參考其特性,每上升或下降一單位溫度,電壓會上升或下降多少,取得熱電偶的電壓變化,因為有可能電壓變化小,最好也能夠加上放大電路。
解決類比電路後,再來就是如何將取得的類比信號送到ADC。
還沒有玩過ADC,看起來還蠻有趣的。以前常聽到通常都用AD50,也看過學弟做過,就是自己沒玩過。(我的經驗不足)
大大您可以看看下面這個連結喔!
http://mmrl.cgu.edu.tw/rehab/mme ... nsor/no1/no1_1.htm#
沒玩過ARM,ARM裡面有ADC嗎?如果有,可以直接接到ARM,就需要參考資料手冊,尋找ARM如何藉由內部的ADC將信號轉為數位信號,解析度的調整,暫存器如何取得內部ADC的資料,都是重點。

网友:
ARM 的 ADC 刻度太大。
你要先把熱電偶的訊號放大。才可以接到AD轉換。

楼主:
謝謝上面的兩位大大!!
我看了一下ARM的DATA SHEET
ADC刻度為2.9mV
熱電偶(K Type)的輸出,上升1度C+41uV
我的量測範圍大概0~350度C
所以我預計要放大200倍
這個轉換電路 概念上算是完成了!!

接下來要請教的是
ARM如何將熱電偶的電壓讀取成溫度
ARM的CPU是使用TI的LM3S9B92
因為我看不太懂他ADC的部份
所以希望有人可以幫我稍微講解一下
或是給我個概念~謝謝!!

网友:
內容好多啊!ADC部分超多東西的....一堆豆芽菜,我的英文很差,看的蠻吃力的。
從500頁開始講ADC的部分,在507頁有提到,類比電壓輸入,數值範圍由0x000到0x3FF,為1024階的範圍,解析度為2.9mV/per hex code。
那每一組數值,是代表多少的電壓,就要設計、微調,ADC部分只有幫我們將類比信號轉為數位信號,如何取得數位訊號,取得數位信號後,又要如何將取得的資料轉變為溫度....就是需要程式設計了,建立演算法,小弟我懂的不多,單純說說而已,若要叫我寫出來....我會崩潰,要想很久。
有些東西就要自己計算了(每一度C,要跳多少電壓)..........很久之前的記憶了,也忘太多了!
http://cid-4e09c4003a2c44e3.skyd ... %a4%be/lm3s9b92.pdf

网友:
其實 adc 以簡單的話來說.
就是你選一個"參考電壓" 比方 1.25v
那你的刻度有1024(10bit) 的話.
每一個刻度就是 1.25/ 1024
所以. 你要把你要的電壓值的最大放在 1.25V
這樣來看你的數值.
不過, 通常最大值, 跟你要的"合理值"是不太一樣的.
所以, 如果你的訊號放大出來是 1.25v 的話.
那我會建議你放小一點. 大約在 1v 就好. 留些空間變誤差用.

那至於數據跟你的真正溫度. 你可以利用查表, 或是用"算"的. 但是有時候用算的會有誤差問題.
因為它本身就不是很線性的東西.

再來, 如果你自己要做放大. 我建議的是要小心雜訊. 還有, 如果你的溫度要很準. 你還要用一個參考溫度來做比較會比較準確. 畢竟在類比世界,不像數位那麼的準確, 你自己做過就會發現了.

楼主:
謝謝~謝謝!!
這樣我大概有些概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