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Q7C4 指示燈不高

楼主(2010-03-02):
目前的狀況是.
1. 指示燈都不亮,但有時會亮。
2. 當指示燈亮時,無法關掉,按功能鍵也沒用。
3. 當指示燈亮時,直接拔插頭斷線之後無法再開。
以上問題我已經換過同規格的電源板(P+I板)了 還是沒用
請問這會是那部份的問題, 謝謝.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大您好,按鍵有漏電嗎?
若排除按鍵的問題,再來就是AD板的問題了。

网友:
這台 按鍵也是超高 故障  建議全部更換 ~.
你也可以延 PW 的 線路 直接 觸 開它 來判斷n_1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