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KAI CD機激光頭有得修理嗎

楼主(2010-03-02):
我用緊部雅佳音響已用了十五年 有唱盤 收音機 卡座 cd機 擴音機及均衡器全部獨立分開 只是cd機壞了 其他無問題  本來cd機還可以聽 只是有陣時會跳針和讀不到 於是拆開調較激光頭黃色粒嘢 可能調得過大 導致現在讀不到及不轉 不知道激光頭是不是燒了
想問各位激光頭有得修理嗎 請指點謝謝

网友:
調過頭嗎???檢查可變電阻看有沒有壞....

网友:
你自己會換雷射頭嗎?!

先確定是單雷射頭衰退,如是其他問題那就再研究...

網路有在賣雷射頭的,如果有修的價值,可以買來自己換....

不然送修是不太划算的!!

露X在賣雷射頭的:http://class.ruten.com.tw/user/index00.php?s=a222144942

楼主:
謝謝您們回覆
我順時針調了約90度 試碟無反應不轉 再調回原本位置 都無反應 是不是已燒激光頭

网友:
一次調太多了,調回原位?是看起來的原位還是真正的電阻值原位?

雷射二極體沒那麼快壞,只會慢慢衰老不會調一下就壞了,這筆錢可以先省下來。

正確的調整法是要先用電表量好先前的電阻值,萬一調亂了還能調回原先堪用的的位置。
調整只能左右調整ㄧ點點,用調一點試一下的方法來做,原理是增加ㄧ點電流量來補償雷射二極體的衰老。
工廠內正規的方式是用示波器看測試點上的訊號再調整,一般人在電路板上很難找到這些測試點,所以就先不說了。

您現在只能多點耐心慢慢的調到能用!

网友A:
http://conley.myweb.hinet.net/
這個專賣雷射頭打電話問看看還有沒有KSS-210A的pick-up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conley.myweb.hinet.net/
這個專賣雷射頭打電話問看看還有沒有KSS-210A的pick-up

這家公司在高雄
可是~~~~
版大他並不在台灣本島ㄋ
(台灣人不會稱LASER為 激光 )

网友:
是在高雄ㄚ
苓雅區武廟路跟家齊路那裡

网友(2011-04-20):
修復機率很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