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芝TOSHIBA雙門小冰箱漏冷煤(風冷式)維修實例

楼主(2010-03-03):
本文刪除..讓有心想在這發展的人有足夠的空間..感謝各位長期以來的支持..我走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請教大大,
"並且等漆乾了之後~把冷凍油洗掉.....以防止鐵片被快速氧化..."這一句看不懂...
冷凍油不是"油"嗎?一般來說,有上油比較不會氧化不是嗎?

然後...在下有看到您的手錶好像跟在下的一樣,是PROTECH嗎?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又看到shunxing大在發功了.......再來一次冰箱冷媒管焊接!

偷偷告訴您................文章裡面有錯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教大大,
"並且等漆乾了之後~把冷凍油洗掉.....以防止鐵片被快速氧化..."這一句看不懂...
冷凍油不是"油"嗎?一般來說,有上油比較不會氧化不是嗎?

然後...在下有看到您的手錶好像跟在下的一樣,是PROTECH嗎? ...

你不知道冷凍油對金屬會有快速氧化的作用嗎?
它雖然是油...但是不可接觸一般的空氣....一但接觸久了
冷凍油就會變質...而且~~變質後的冷凍油會加速鐵的氧化....
有修冷氣或冷凍機的都知道..壓縮機要保存就得抽真空灌少許冷煤進去封管保存...

另外~~~我們以前不知道冷凍油會造成鐵快速氧化..曾經拿冷凍油來洗尖嘴拑跟斜口拑
然後....隔天...那2樣工具生鏽超級嚴重...完全無法使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這台冰箱....聽客戶說才用1年多就掛了....放了一個冬天沒用.....
現在天氣熱了..要用~~還是壞的.....所以就找我去修了....

溫度計我要3支,算我3份,真是太便宜了!拿來餽贈親友
忘了問你,$250元的單位是什麼?RMB$還是NT$?
大哥,這些維修照片你是不是庫存了3年,現在才拿出來發表啊!
要不然就是新禾太狠了,已經近4年的機器當成新品賣給你的客戶,真是沒天良
有圖有真相:

不過說真的,你的做工還真仔細,給你拍拍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溫度計我要3支,算我3份,真是太便宜了!拿來餽贈親友
忘了問你,$250元的單位是什麼?RMB$還是NT$?
大哥,這些維修照片你是不是庫存了3年,現在才拿出來發表啊!
要不然就是新禾太狠了,已經近4年的機器當成新品賣給你的客 ...

單然是台幣阿....他今天會出貨~~~我看星期6能不能收到
收到的話在PM給你下星期一就可以寄出
既然要3隻就免運給你~~~~郵局寄出一共750元台幣..

哈哈~~~你也有看到出廠日期阿....我問客戶這台是否修過一次~~~他還跟我說沒有耶...
沒有我怎麼會看到2個被補焊過的地方???

网友E:
奇怪是東芝原廠焊接不良嗎?不然怎麼會那麼多漏洞?

溫度計的範圍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奇怪是東芝原廠焊接不良嗎?不然怎麼會那麼多漏洞?

溫度計的範圍是多少?

因該是為了美觀.....焊接的時候只有薄薄的一圈....因為我火一下去...整個焊料..就不見了...
就看到管子的接合處凹下去了.....為了避免短期在復發...我都上很厚的一層..(聽說乙級檢定的接管焊料要深入0.5CM勒...)

PS:以前阿~~我再冷凍工程行工作的時候~~在組裝大型機器~~~那時為了讓接點面漂亮....我也是這樣一圈...
不過那時我焊的比較厚..只是厚度因該不夠...7年後..開始漏冷煤......聽我以前的老闆在說(那是我叔叔)
當時~~~幾乎快要把所有的焊接點全部都重新焊過........所以~~~~以後我再焊接的時候~~都不敢為了美觀焊的很薄的一層...

測溫範圍:-50℃~+70℃
分辨率:>-20℃為0.1℃
       ≤-20℃為1.0℃
精準度:±1℃
電源: DC1.5V 4號碳鋅電池(請勿用檢性電池..用太久會造成電池液漏液損毀產品)
            最好用家樂福牌的...便宜又不怕漏液..低耗電產品用這種的最好...
產品尺寸:117.5×30×30mm
液晶螢幕尺寸:33×12mm

网友F:
工具齊全
專業維修
向版大的敬業.專業精神致敬
(抽真空一小時.......真是佩服你)

网友G:
看到大大在修理機器這麼認真就覺得很難得,現在修理的人都趕時間,沒有很仔細去檢查修理,有時都是含糊帶過,能修好就好,不管修理好能再用多久。

大大真的是讚:)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到大大在修理機器這麼認真就覺得很難得,現在修理的人都趕時間,沒有很仔細去檢查修理,有時都是含糊帶過,能修好就好,不管修理好能再用多久。

大大真的是讚:) ...

在客戶那邊的話我也很趕阿....因為家裡有一大堆工作...除非客戶讓我搬回家慢慢修
通常~~~讓我搬回家的維修費報價可都是很高的...

引用 网友F:
工具齊全
專業維修
向版大的敬業.專業精神致敬
(抽真空一小時.......真是佩服你)

這一小時我還可以順便修電腦跟其他東西......
再家裡面修~~比在外面修的好處~~~就是可以抽出空餘時間修其他東西...

网友:
太專業了
鉅細靡遺的步驟

网友A:
回复 网友H:

在下還真的不知道...
受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下還真的不知道...
受教了.

忘記回覆你另一個問題~~~我的手錶~~~~是大賣場的......

网友:
真是厲害的維修技術,抽真空對冷凍機很重要

楼主:
溫度計已經到貨了....已經預定的我已短訊息回覆了
有興趣的可以到網路拍賣板塊與我連絡~~或是PM短訊息給我
以下連接直接連到網路拍賣板塊的產品說明
http://bbs.pigoo.com/thread-19355-1-1.html

网友I:
shunxing大大
您是用什麼設備電焊銅管呀
有沒有圖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I:
shunxing大大
您是用什麼設備電焊銅管呀
有沒有圖片呢?

看完下面這各實例就知道我用什麼設備了....

http://bbs.pigoo.com/thread-17009-1-1.html

网友:
真的又再一次見到shunxing大的精采冷凍系列的維修~~
真是每次看的都很開心因為都很詳細很用心使我受教了
感謝阿~~!
不過握什麼剛灌冷煤時電流值會變高
剛灌好也是高的~~?

网友(2010-09-06):
回复 网友B:

shunxing大大好:
可否請教您溫度計還有嗎?我要買2支,因新手上路該如何向您連絡呢?感恩回覆~

网友J:
冰箱壓縮機旁管路結霜

shunxing大大好:
三洋5門大冰箱一般而言運轉電流大概是多少?
充灌冷媒後運轉約20分鐘後壓縮機旁有一條管路結霜是哪邊出問題呢?乾燥器也已換新的了~
冷凍溫度降至-9.8度就降不下去了???
可否請前輩指點一下呢?
感謝
已經順利解決了~
原因出在冷媒量過多了~
我是慢慢調整洩放冷媒並參酌電流表值.....
一步一步慢慢測試觀察溫度變化.....
現已正常冷凍溫度為-21~-22度,冷藏0~2度,中間保鮮室-2~-3度,運轉電流1.5A
謝謝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J:
shunxing大大好:
三洋5門大冰箱一般而言運轉電流大概是多少?
充灌冷媒後運轉約20分鐘後壓縮機旁有一條管路結霜是哪邊出問題呢?乾燥器也已換新的了~
冷凍溫度降至-9.8度就降不下去了???
可否請前輩指點一下呢?
感謝 ...

管路結霜???細的管路???
應該有規格可看吧??
電流冷媒與冷媒量都有貼紙...要是沒有相關資料~~
這要問狗狗大了....他有相關資料

网友:
引用 网友J:
shunxing大大好:
三洋5門大冰箱一般而言運轉電流大概是多少?
充灌冷媒後運轉約20分鐘後壓縮機旁有一條管路結霜是哪邊出問題呢?乾燥器也已換新的了~
冷凍溫度降至-9.8度就降不下去了???
可否請前輩指點一下呢?
感謝 ...

迴流管結霜,
冷媒加太多了,
再放一些掉,
冷凍室溫度可以再降,
充冷媒最好是用磅秤定量充填,
一般冰箱後面都有貼一張規格表可以參考!

网友J:
回复 网友K:

壓縮機的其中一條順著毛細管上去的回流管路結霜,
一般冰箱後面貼紙都標消耗功率而已,不像冷氣都有標示
運轉電流與啟動電流?安培數

网友:
回复 网友L:

試著再洩掉些後,的確結霜問題消失了~但溫度仍舊降不下來~
我在觀察一下看看

网友:
順利完修

引用 网友J:
壓縮機的其中一條順著毛細管上去的回流管路結霜,
一般冰箱後面貼紙都標消耗功率而已,不像冷氣都有標示
運轉電流與啟動電流?安培數

已順利完修

网友:
回复 网友L:

謝謝滷雞蛋大大與S大的協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