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FP71+背光燈=.=(已解決)

楼主(2010-03-03):
前帖維修內容...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 ... =page%3D1#pid262082

剛把需要的都換上去了...可是又有新的問題了....背光燈亮了2~3秒就關掉了...試了好幾次都一樣...求解

汗...被壓爆液晶了...能修都夠買一個好的了..... ...問題算已解決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高壓啟動 電路 上的電晶體 C5707 9024 跟3A 電阻是保險絲 更換
P I 版 用放大鏡 觀看 全面補銲 ^^~~我先外出接維修件祝你修復成功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帖維修內容...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 ... =page%3D1#pid262082

剛把需要的都換上去了...可是又有新的問題了....背光燈亮了2~3秒就關掉了...試了好幾次都一樣...求解 ...

把0.22UF的電容換掉就好了
另外~~要把線圈的空焊也補過....不然一樣會出問題

网友:
你換的時候 有沒有整組換 5707 9024  0.22UF ---(有些是0.15UF100V*2)
如果 溶質減少 要換掉 會裂開 也要更換
~我想你可能 ~沒有補好焊 ~  又出問體
每各都要補 ~全板......
測量的時候 板上測量 觀看 ~有沒有 ~導通 5707  1. 2.3 跟 9024
上的話 就換上 整組  下的話 就換 下.
另外 5707 跟9024 板上的 銅很接近  小心施工 連錫 你沒發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