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求救…華碩 S1300N 故障

楼主(2010-03-03):
求救…華碩 S1300N 故障

有一天開不了機,但有啟動的聲音

但過了沒多久,再去開機時,啟動聲音不見了,無聲無息…只有電源指示燈亮一下,每按一下電源開關,電源指示燈就亮一下

現在的狀況就是每按一下電源開關,電源指示燈就會亮一下

這是什麼狀況呢? 有辦法處理嗎?

小弟猜大概是電源管理IC故障了,但又不知是那個IC

請幫幫忙…

网友A:
短路保護..........

网友:
回复 网友B:

請教一下短路板子那麼多零件這麼查出短路處
外觀又看不出來的情形下

電表量測都是導通,不管放那顆零件來說,如何查?
至幾天換四片機板電容結果換完無法觸發開機
都看不出電容那顆短路,每顆量測+-都會導通(嗡鳴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路保護..........

我把cpu拆下後,按電源鍵,電源指示燈會一直亮著,沒拆下來前指示燈只閃一秒鐘

大大能幫幫我的忙嗎?昨天還是好好的,沒想到…

這是那個部份壞了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機板短路,請先量測3.3V 5V 12V這些電遠有沒有對地短路
耴果其一阻值0的那就是那個電遠短路了

楼主:
樓上的大哥有幫人修理嗎?
我這台原本在朋友那是好的,我拿回來後用了19V較大安培的電源線後才故障

會是我弄壞的嗎?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可能是CPU供電電路故障,或是CPU本身故障。
因此呈現短路保護現象。

网友:
從CPU核心供電那一區塊下手吧~你這樣因該是能觸發~不過CPU~問題太多種類~你沒說詳細也無法給你詳細一點的答案
一般來說安培大一點沒什麼關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