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P8相機維修

楼主(2010-03-03):
同事的古董,因為不能開機送到小弟這裡

主訴之前就常常不能開機,插上變壓器充電燈會亮,懷疑電源開關為元兇,拆下開關組狂噴WD40,再猛按百下,清潔排線後裝回,可正常開機交件

外觀,一直裝死,先拆後蓋

外觀,一直裝死,先拆後蓋

拆下前蓋,並且拔開排線跟麥克風線

拆下前蓋,並且拔開排線跟麥克風線

開關組外表,已清洗完成

開關組外表,已清洗完成

裝回開關組跟電池,可以開機了

裝回開關組跟電池,可以開機了

网友A:
恩!!!!
我還以為你真的把開關給拆下了...
還好你沒這樣做....不然就慘了........

网友B:
我遇到~~~都是電池有電~~~
但是裝上相機~~~
開機~~~都閃快沒電~~~
照相約3張~~就整台電源關閉~~

這種我都還沒辦法處理
送修都是說~~~板子壞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遇到~~~都是電池有電~~~
但是裝上相機~~~
開機~~~都閃快沒電~~~
照相約3張~~就整台電源關閉~~

這種我都還沒辦法處理
送修都是說~~~板子壞掉~

我的相機也有這種徵兆....
電池充好後裝上去...也是顯示快沒電...
重覆多裝幾次(也順便用酒精猛清潔接觸點)...又可以了....

我一直以為是電池快不行了....
我這種徵兆應該蠻久了....
看樣子...我也要有心理準備囉

剛看一下保固卡...95年12月30日購買...疑...我買這麼久囉...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的相機也有這種徵兆....
電池充好後裝上去...也是顯示快沒電...
重覆多裝幾次(也順便用酒精猛清潔接觸點)...又可以了....

我一直以為是電池快不行了....
我這種徵兆應該蠻久了....
看樣子...我也要有心理準備囉 ...

我的數位項機...2003年購入的....還正常使用中....我那些照片都是SONY P10拍出來的....
原廠電池很耐用~~~~只要不把電池抽出來充電...都超耐用的...
我都是直接把旅充的接頭裝在項機上面直接充...
用了7年電池還跟新的一樣耐用....充飽電還有85至100分鐘可以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的數位項機...2003年購入的....還正常使用中....我那些照片都是SONY P10拍出來的....
原廠電池很耐用~~~~只要不把電池抽出來充電...都超耐用的...
我都是直接把旅充的接頭裝在項機上面直接充...
用了7年電池還跟 ...

我手上的相機是我的的第一台數位相機...陪伴我渡過這幾年diy過程(我的diy照片也是這台照出的)...

相機可以接電源喔...
我這台沒看到電源孔....所以我電池都抽出來充電....

我的機型是Canon數位相機 IXUS 800IS
http://www.rainbowphoto.com.tw/ixus800is/main_800is.htm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手上的相機是我的的第一台數位相機...陪伴我渡過這幾年diy過程(我的diy照片也是這台照出的)...

相機可以接電源喔...
我這台沒看到電源孔....所以我電池都抽出來充電....

我的機型是Canon數位相機 IX ...

這台的電池只能拿出來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恩!!!!
我還以為你真的把開關給拆下了...
還好你沒這樣做....不然就慘了........

多謝S大提醒,開關轉盤組底部是金屬片,開關組上蓋的短塑膠柱穿過金屬片上的小孔再用烙鐵燙平,所以拆了會裝不回去,除非生的出開關組上蓋的短塑膠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