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youtube看到折有腳ic的影片

楼主(2010-03-03):
在youtube看到折有腳ic的影片.很多影片懂英文的可去看看.不知道噴上何種藥劑.焊點的錫一焊變沒透豆

<object width="480" height="385"><param name="movie" value="http://www.youtube.com/v/eg2hxpy--gg&hl=zh_TW&fs=1&"></param><param name="allowFullScreen" value="true"></param><param name="allowscriptaccess" value="always"></param><embed src="http://www.youtube.com/v/eg2hxpy--gg&hl=zh_TW&fs=1&" type="application/x-shockwave-flash" allowscriptaccess="always" allowfullscreen="true" width="480" height="385"></embed></object>

网友:
就是一般的免洗助焊劑,但還是建議以酒精清潔.

网友:
如果IC接腳有連錫或錫量太多, 不一定要用如影片中加免洗助焊劑的方法, 可以用烙鐵(先把烙鐵頭的錫清掉)沾一些錫膏後, 馬上去加熱連錫腳或錫量太多的地方. 多加練習自然就知道眉角在哪.

PS.請樓主檢查一下標題... 折?拆? 影片看來不像是教"拆"有腳IC哦, 應該是教IC(尤其是IO IC, 腳細又密)有連錫時如何處理, 感謝樓主熱心分享影片:)

网友:
恩恩 多練習 ~ 你會發覺 很簡單的 `
用刀頭 處理連錫 更快 ~..

网友:
還有更密的PIN腳~用刀頭焊比較好焊~如果不好焊可以加助焊劑~也是不錯選擇
多練習就會抓到訣竅~

网友:
就是一般的拉焊~滴點FLUX然後拉掉就是這麼簡單

換隻斜口的烙鐵頭更好用~多練習~熟能生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