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spire 3000系列電路圖下載及無法開機的問題(已解決)

楼主(2010-03-03):
今天修了一整天的ZL5電路板,怎麼搞的CPU就是不會RESET(電壓在2.42V)
1.CPU的電壓跟頻率正常
2.北橋所有電壓正常,1.5V對地阻抗56甌姆,但是...紅黑棒交換對測又變成29甌姆了
3.南橋所有電壓及頻率都正常
4.記憶體所有頻率及電壓都正常
問題出在RESET不動作,但是CPU的RESET是跟北橋相接在一起的,所以推論北橋也沒動作
但是北橋所有的電壓及頻率都正常呀!
難道北橋燒了
請問我還有哪裡沒檢測到的嗎?
下面附上電路圖,給有機會修的大大參考

按此下載

网友:
你有使用診斷卡嗎 ??

你檢查過通往 cpu 的 pg 嗎 ???

你先用診斷卡查一下卡在哪兒 !!!

這可能可以提供參考 !!!

楼主:
你有使用診斷卡嗎 ??

沒有耶~我沒有mini-PCI的診斷卡
不過PG是有電壓的
我是量AMD-CPU的AE18腳PWROK.............有2.46V
請問如果沒診斷卡,還有哪些地方我漏掉沒測的?(手邊有一台40MHz的示波器)

网友:
北橋的PWROK 跟 PCIRST#是否動作正常呢???

楼主:
北橋的PWROK(3.29v)跟PCIRST#(3.3v)都是正常的
北橋也會送RESET給CPU...........但是.....................北橋送給CPU的電壓一直是2.42v
開機後並不會跳回0v再跳到2.42v.........
而南橋的SB_PCIRST也是都維持3.3v
請問哪個部份沒動作到呀~怎麼RESET電壓都不歸零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北橋的PWROK(3.29v)跟PCIRST#(3.3v)都是正常的
北橋也會送RESET給CPU...........但是.....................北橋送給CPU的電壓一直是2.42v
開機後並不會跳回0v再跳到2.42v.........
而南橋的SB_PCIRST也是都維持3.3v

那南橋的SB_PCIRST#會在開機後跳回0v再跳到3.3V嗎??
如果沒有
請從南橋檢查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謝謝cakey大的回應
南橋的SB_PCIRST#開機後不會跳回0v
直接就卡在3.3v
剛剛重新測了南橋晶振的波形
發現有一顆12MHz的晶振不太正常,如下圖
另一顆25MHz的就正常多了.如下圖
請問這樣的波形是否是晶振出了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謝謝cakey大的回應
南橋的SB_PCIRST#開機後不會跳回0v
直接就卡在3.3v
剛剛重新測了南橋晶振的波形
發現有一顆12MHz ...

因為沒有提供量測的單位(?V/div和?S/div)
所以我不能幫你判定是否ok
請先確定南橋的各個電壓,clock,跟S5_PWRGD and PWROK是否動作正常

楼主:
今天又花了一天在查電路板了
而且南橋所有的電壓跟頻率也都測過了
全部正常
請問.....如果bios壞掉
南橋的SB_PCIRST#還會送出0v的信號出來嗎?
現在只差南橋不送0v的reset信號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又花了一天在查電路板了
而且南橋所有的電壓跟頻率也都測過了
全部正常
請問.....如果bios壞掉
南橋的SB_PCIRST#還會送出0v的信號出來嗎?
現在只差南橋不送0v的reset信號 ...

基本上 南橋RESET#發出後 CPU才會去BIOS讀取資料

楼主:
多謝Cakey大的協助
晚上不死心又跑去玩那塊主機板
喔...不....是我又被玩了
參考了這一篇的做法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5676
對南橋的AD14腳打阻值
發現對地通通開路
我是量mini-pci那地方的AD14
看樣子我的南橋可能掛了
但開路上電後南橋還是溫溫的呀~真是奇怪~

网友:
檢查所有有關的 pwok 是否正常 !!

測量有關的 reset 一邊用手動方式 reset !!

查一下 reset 是哪個環結卡住 !!!

IO ----> SB -----> NB -----> CPU !!!

网友:
哈哈~~~筆電真不好玩.....
我已經快被筆電給玩瘋了~~~~~
不過還好~~~都可以查出原因~~~
但~~~查的出故障點~~~沒東西可換...很慘......

如果確定是資料線對地開路~~~那就看有沒有圖..往回找~~
把附近的小零件拆下來檢查..如果都正常...那南橋鐵定掛點了

楼主:
但~~~查的出故障點~~~沒東西可換...很慘......
如果確定是資料線對地開路~~~那就看有沒有圖..往回找~~
把附近的小零件拆下來 ...

這顆南橋SIS963LUA的資料線是直接連到PCMCIA跟MINI-PCI
資料線真的對地都沒阻抗了,我看應該掛了

無聊之際...想說整台殺肉掉好了
原機子上的硬碟..........是TOSHIBA的
心想遭了...該不會是硬碟先掛再導致南橋損壞吧...
用外接盒測一下硬碟................果然不出我所料
硬碟也是壞的
這台機子連要報廢也沒啥價值
幸好...機子上的電源IC都是好的...加減拆下來當備料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