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電源電路的電容

楼主(2010-03-03):
請問最近修了一些主機板發線好像16v的電容似乎是用在12v電源電路上
而6.3v通常是5v的電路上,因我發線12v電源電路如果爆漿不換新的電容留空似乎cpu無法過電發熱
算你有插12v 4pin也是不發熱

請問我這樣的發現概念是正確的嗎?
發現爆漿大都這兩種電壓的電容

网友:
會爆漿的原因是電容的品質不好.
或是一直過熱.或是設計上的問題.
導致電容內的電解液乾掉才會爆掉.
也因為每種電容的特性不同.
有的換同規格的可以,有的反而換了不開機.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啊真的很怪.一直在想真的那麼技術差每一片換短路
但測量阻值電源對地都有45-50翁母,雖然教學說100翁明以上
值偏低但我拿可開機的主機板有些也都40-60左右讓我也很悶
到底是我新買的電表問題還是其它問題,不知到底問題出哪呢

因為我電容腳的機板洞太大洞1mm的關係造成的嗎?懷疑中.....
但東弄西弄又可通電開機到bios自檢程序,最近真是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