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AQ PDP124P 無電源維修實例

楼主(2010-03-04):
這顆特殊形狀的POWER故障狀況是無電源反應
插上測試器看一下  一個燈也沒有 想也知道應該有東西燒掉
首先目測發現一顆UC38XX爆掉 ......不好的預感
這顆應該是UC3845 我是用KA3845B  3843應該也可以  但是不能用3842或3844
還有一顆R9 應該為22歐姆 1/8W  通常已經燒斷或燒成灰了
另外一顆R11  0.24歐姆 2W  用0.22歐姆 2W代替 拆下量已經沒阻值了
R5  應該為1k  1/8W  外觀完整  拆下來量阻值已經超過1M歐姆
MOSFET  為 FQA9N90C  可用W12NK90Z代替 或 2SK2611 或 2SK3548
外國也有這顆的災情出現  故障狀況也都一樣
結果總共壞了6顆零件   如果是一般power早就被我判五馬分屍
但是這是特殊power 具有維修價值  買新的要2400元上下哩
下面是同時有可能損壞的零件  維修時最好一併檢查(外國網站說的)

网友:
好眼熟的身型
這是伺服器的主電源??

网友:
這是平面主機在用的電源供應器...之前我也有修過一台...
不過狀況沒有那摸嚴重~~~~只是電容暴光了而已...

网友:
謝謝分享 ~這高檔的 維修才有價值

剛修一台  ASUS 的 POWER 300W
  也是 ~W9NK90Z 短路...手頭沒有料 可以換 ~~ 買又貴 不划算 ~...
高壓區也有顆 3842B

楼主:
這顆POWER的MOSFET就是拆台碩的那顆W9NK90Z來用的呀(可是我拆的編號是W12NK90Z 要不然就是我記錯了)
但我又另外買了一顆2SK2611來備用 (台中一顆90元.......真不想買)
因為華碩那台IC也爆了 線路又跟別人不一樣
而上面的膠又黏的一蹋糊塗  根本不太想修   不然華碩那顆還不錯用

題外話--------------

這些大廠都故意設計的不一樣  藉此增加客戶的忠誠度
以前送修飛利浦的螢幕  送修官方  判定故障維修費要1500元
所以取回送修民間維修站  結果有一顆IC買不到  只有飛利浦他們自己才有
最後只好再送一次飛利浦
因為上次維修有條碼紀錄   結果維修報價2500元
這算是處罰性收費嗎 ?
從此以後我們再也不碰飛利浦螢幕了  2500元也別想要我們付了  螢幕直接送他們了

网友:
發覺 很多LCD   PI 板的 ~高壓區 ~也用很多 ~
看了 幾片都是用 ~900V 600V       6-10 A  的
10NK 60Z  (10A)06NK 60Z (6A)

W12NK90Z  類似的   MOS

网友(2010-04-16):
螢幕的P+I因為大多是反馳式,而非順向式(單晶順向式晶體耐壓需高於兩倍DC BUS電壓),所以耐壓只要到500/600V就可以囉。

网友:
感謝分享此power的維修
最近修一顆power發現到一次側MOSFET會漏電
看到是FQA10N80C,跟大大修的規格差不多
只是有點好奇大大事如何知道該替換的料件呢

网友:
挖~~板大你的這一顆POWER跟我殺肉的三台一樣,我最近才發現這個原來是我們公司電腦HP的品牌電腦,小小台的裡面的POWER啦,雖然只有200W但是覺得用料真的不錯,而且好重喔,之前我很認真要修好他~~但是後來我一直買不到9N90的MOS後來在台中龍X有問道就向板大說的一顆90元,UC3845也要40吧,感覺貴死了~~所以我就放棄了~~
今天看到版大發這個感覺好開心喔~~雖然我沒有修他
不過壞的地方都一樣~~
這三顆都被我殺肉了,記得哪個蛇吞象500W維修實例內的6.8 Ohm就是這一顆殺肉的,而且
有很多棵小的電阻都被我實驗燒掉了~~~~~~~
有很多可以殺肉~~

恭喜板大修復完成~~

网友A:
回應8#
請問walkman大
怎麼發現到一次側MOSFET會漏電的?
我有修幾台
負載稍高就罷工
老是跟 mosfet 大眼瞪小眼也不是辦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應8#
請問walkman大
怎麼發現到一次側MOSFET會漏電的?
我有修幾台
負載稍高就罷工
老是跟 mosfet 大眼瞪小眼也不是辦法

我是運氣不好碰到的
接上負載讓Power跑起來
結果不小心碰到一次側的散熱片
被電到才發現到那邊漏電
用電表量還有150V的電壓喔!

网友:
在媽咪上查了一下為何一次側的散熱片會有電
其實沒啥資訊
但有查到之前有人講過為何一次側的散熱片會有電
在此貼上來
看看各位對此解釋是否合理
"一次側的為高電壓區,這部分的散熱片不建議碰觸,有時候設計上的關係散熱片會是導線,或者為了EMI的緣故,散熱片上會有高電壓(電晶體沒有使用絕緣為了消除電容效應)"

网友(2010-08-10):
感謝大大無私的分享   圖文並重 說明的很詳細

网友:
版大︰
可否提供Q3之型號?

楼主:
國外網站寫的 我也是用這顆  拍賣網站上買的到
Q3, Q2: replace with PNP 60V 500mA MPS6652 or equivalent

网友:
國外大廠 power零件都不會"太多",稍為仔細檢查都找的到問題零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