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統計數量確認 已付款者入內核對

楼主(2010-03-04):
請有團購者 已付款完成者 回應劉購買明細 我核對一下清單廠商要確認數量
目前合計UT61E 17台 UT202*2 UT301A *2 DM6801A *2 其他物品 請付款完成者 回應我在確認

网友:
idh已匯款。
購賣物品:ut61e電表+fluke驗電筆。

网友:
justliker已匯款。
購賣物品:ut61e電表。

网友:
jason1204已匯款。
購賣物品:ut61e電表

网友:
lowjmin 已匯款
1。帶資料 KLPI6-SD准確王六位帶外顯通用型診斷卡 測試卡43.00元
2。2010最新完整版 台式機+筆記本全套 CPU假負載+打阻值卡 完整全套  155
3。台式機6件套裝940 939 775 478 754 AM2 CPU帶燈測試儀 測試座 215元

4.ut61e

5.热电偶(表面探头弯)45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fd4c3f9cef2095c.htm

网友:
l120已匯款。
團購的產品&數量清單:
1. 2010最新完整版 台式機+筆記本全套 CPU假負載+打阻值卡 完整全套  155
2. 帶資料 KLPI6-SD准確王六位帶外顯通用型診斷卡 測試卡   43
3. 四燈小口通用高壓條 全新  (三片)   15 × 3 = 45
4. 優派VE710B、VX710、VX724電源板  70
5. 焊錫作業輔助工具  15
6. 安泰信936馬蹄頭烙鐵頭  15

网友:
legion已匯款。
購賣物品:ut61e電表。

网友:
yhloh 已匯款.
團購產品&數量清單 :
1.正品K牌套裝螺絲批,配尖咀鑷子,槍黑批頭,34件套  RMB 31.00 x 1=31.00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20f740112bccd52.htm
2.焊錫作業輔助工具 RMB 15.00 x 1=15.00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93ca3d6232eaf73.htm
3.帶資料 KLPI6-SD准確王六位帶外顯通用型診斷卡 測試卡 RMB 43.00 x 1=43.00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4c7692fcf1e8720.htm

网友:
gkjnn:已交台南e01鼎強店長代收。
購賣物品:ut61e電表。

网友:
pemit 已匯款
物品 => UT61E 電表一枚

网友:
yuchiuan 以匯款
物品 UT61E電表 1 台

网友:
hiopen001已匯款。
購賣物品:
2010最新完整版 台式機+筆記本全套 CPU假負載+打阻值卡 完整全套  155

网友:
UT-61E一台,已當面付款.謝謝.

网友:
raid1111已匯款。
購賣物品:ut61e電表。

网友:
已轉帳完成 16800元 (祝你一路發)
轉帳時間3月3日 晚上11點00分
已同步PM給阿國大大

一.
UT61E X1 238
UT301 X1 233
19V 3.42A 5.5*2.5接口 X2 33*2=66
19V 4.74 5.5*2.5接口 X2 38*2=76
9.5V3.5A4.8*1.7   X2 30*2=150
液晶用12V5A5.5*3.1  X6 30*6=180
19v3.42a 33 X2 35*2=70
小計人民幣1013  暫時 x5  5065  運費暫時算500 共5565

二.假負載 檢測卡 同一家的( 紅陽維修網)
2。2010最新完整版 台式機+筆記本全套 CPU假負載+打阻值卡 完整全套  155  X2=310
台式機6件套裝940 939 775 478 754 AM2 CPU帶燈測試儀 測試座 215元 x2套=430
俄維斯2位主板診斷卡/故障診斷卡/雙面顯示(培訓部專用)+送教材  17.8 要5=89
1。帶資料 KLPI6-SD准確王六位帶外顯通用型診斷卡 測試卡43.00元 X2=86
筆記本 8件裝打阻值卡 高效+實用維修工具系列 主板維修工具*  60 X2=120
台灣新款MINI診斷卡 筆記本主板診斷卡*  40*2=80
9CM長 AVT全新9-20V筆記本通用高壓條 9V-20V高壓板 帶亮度控制* 11*4=44
8.9CM長 12V-20V筆記本通用高壓板 高壓條*  15*4=60
好銀漆,呈銀色!高濃度優質速幹型導電銀漆導電膠修鍵盤印刷排線  12*2=24
新款 第三代燈大功率 液晶屏燈管點屏測屏 液晶燈管測試器套裝  65*2=130

小計人民幣1373 暫時 x5  6865  運費暫時算500 共7365

三.電容:
6.3V1000UF 紅寶石普通的0.06/只 8*12MM 105度 1000只  60
6.3V3300UF 紅寶石金字短?0.3/直徑10高23MM x400只 120
3300 10v 台灣天寶主板電容10MM*25MM 105度 10V3300UF 0.2  200只 缺貨 就用JAMICON  40
1500 6.3v 台灣OST主板電容6.3V1500UF 8*20MM 105度c 0.10 1000只100
1500 10v 日本原裝黑金剛主板電容10V1500UF 8*20MM 0.2 200只 缺貨 3洋的 40這個不行 10m太粗了
不然有這種嗎 紅寶石主板電容10V1500UF MBZ 1500UF10V  0.35  一樣200只
35V470UF 紅寶石    0.25/只 200隻 50
小計 電容440元 暫時x5 2200元 運費暫時算300 共2500

四 p+i板
我要買這個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c562eb89b9bea18.htm
優派VA1912WB電源板 優派VA1912WB高壓板 優派液晶電源板 (燈管要一上一下的) 50元x三個 150

FP737S高壓板 Q7C3電源板 Q7T3電源板 明基電源板 明基高壓板   要2個 32*2=64
計 214 暫時x5 1070元 運費暫時算300 共1370

總計: 5565+7365+2500+1370=16800  實際金額到時你再算

网友:
chtsin已匯款
購買:UT61E電表。

网友:
怎少了!
UT203  数字钳型表(交直流表)
另外轉帳名單中我的帳號被拿掉?
我有轉帳並 pm通知哩...

第一次轉帳時間在2月26日 1500元
第二次轉帳時間在2月28日 2090元
當天都有pm給阿國,共轉 3590元

UT61E電表*1
UT203  数字钳型表(交直流表) *1
UT301A 紅外線測溫儀         *1

网友: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4625.jhtml?cm_cat=0
sony S16C S26C S36C筆記本原裝開機排線 30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71d4.jhtml?cm_cat=0
配置1:原装一电一充包装 黑235元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8865.jhtml?cm_cat=0
粉色 89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p;cm_id=&pm_id=
諾基亞NOKIA 6120 6120C 原裝液晶屏 87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cea48c3f2bca0bc.htm
倍思特 電腦 手機維修工具 拆機工具 32件裝+鏡面抹布
12元

UT61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