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AQ Presario 2200 主機板故障求解

楼主(2010-03-04):
小弟在一次拆卸mini-pci 無線網卡時,因沒有等到完全關機就把卡拆下.導致部份裝置無法作用
但是還是能正常開機進入windows 正常操作
無法作用裝置為 LAN PCMICA 1394 MODEM
有作用 usb audio / mouse hd/cdrom
本來懷疑是部份電源電路故障..
查 lan 晶片 RTL8100 也有 3.3V 的供電
CLK 也無開路

整塊主機板也沒有特別發熱或有異味之處
不知有哪位先進可以指導下一步該查哪裡..
會是南橋部份掛點了嗎

网友:
檢查mini-pci 的接點資料線.....如果有其中一條開路或短路....那南橋就不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