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ASUS P4VP-MX 斷電後BIOS設定無法記憶

楼主(2010-03-04):
客戶主述:停電後電腦時間會跑掉。
處理方法:一般維修者一聽到這樣的問題,馬上腦袋就會亮起一個燈泡:這不就是CR2032沒電了嗎!
接下CASE送走客人後,拆開機殼主機板是ASUS P4VP-MX,找到記憶的鋰電池
CR2032
拆下後用我可愛的電表一量:2.5V(CR2032是3V的鋰電池),心裡想:完蛋了,應該不是電池的問題。管它的,先換上再說,換好後,開機,進入CMOS設定好時間,儲存設定後再關機,把110V插頭拔掉(一定要斷電才會準算),隔了3分鐘再插上去,開機,看到畫面出現:
CMOS check sum error-Defaults loaded
Press F1 Run Setup
Press F2 to Load Default Values and Continue
完蛋了,真的不是電池的問題,我就知道,這麼好康的工作不會落在我頭上。先把電池再拆下來,看看電池座是否有氧化的現象,答案是:沒有,
這下子要往最糟糕的方向去想了:會不會是FLASH還是南橋有問題啊!這是如此就完蛋了。翻出playx大大分享的CMOS典型電路,研究了一下,電池正端經過了一個電阻,單向二極體,保護電阻,再進入JUMP的PIN1,JUMP的PIN2進入到南橋。
本來準備要量JUMP是否有電過來時,咦?發現這個JUMP怎麼這麼髒,仔細一看,原來是氧化了。這下子心裡像吃了顆定心丸。將JUMP拔下後一看,連PIN都黑了,不用說,兇手一定就是你。
嘟起我的小嘴,吹起口哨,拿張細砂紙輕輕的套弄、磨擦那根................................................................................PIN(不要想歪了)

再換上新的JUMP,連接1-2PIN。然後開機,進入CMOS設定好時間,儲存設定後再關機,把110V插頭拔掉,隔了3分鐘再插上去,再開機,這次就直接進入到桌面了,完工

网友:
.......這是實例吧.....怎摸貼到這邊來了~~~~~~哈哈~~~~~
真簡單的問題~~~~~還好不是南橋掛了

网友:
嗯~雖然簡單,但是可能也常常會忽略它......難怪維修時都要從簡而繁

网友:
維修時真的要確認小細節.....才不會引起大問題....越修越糟糕....恭喜解決問題......:)

网友:
這個好~~~
正好可以去檢查一下公司的電腦,有一台也是關機若拔掉電源插頭,CMOS記憶會跑掉~~~
我也是換過電池沒用;但只要不停電,電線一直插著,主機都能穩穩運作~~~
搞不好也是一樣的狀況~~

感謝您~~~

网友(2011-03-07):
今天也遇到一台一樣的情況,先用大大的方法試試看嘍,謝謝!!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從來沒有想過它氧化的問題?

网友:
不知原理又沒有線路圖那就會瞎子摸象~越修越複雜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

网友:
前天有遇到~~退修!

网友:
看照片中的主機板很乾淨電池也還很新,為什麼跳線帽會短路,是原本的跳線帽未插好底部有空隙,灰塵被風扇吹進去導致短路,還是有其他原因造成。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重點是可以拿多少"摳 摳"?

网友:
拿多才錢不是重點,重要的是維修的經驗

网友:
我碰過硬碟的jumper也是接觸不良...

网友:
感謝!

ASUS A7V8X-MX

無法儲存BIOS設定,量過電池座,電壓為0,單測電池有3V。

原本認為是電池座故障,因為量不到電壓。

JUMP作用單純 看起來也無異常,應不是JUMP的問題。

考量,容易的先做,把JUMP換掉,無解決再換電池座。

果然真是CLRTC JUMP不良,換了一個JUMP,再量電池座就有電了。

网友:
嗯~~問題往往發生在小細節上,趕快作筆記

网友:
郭董說 魔鬼藏在細節裡

初不明其意 終能體會

网友:
之前有一片p4p800se也是這個問題.可惜當時不懂這些,就以為是板子故障就換掉了、可惜可惜

网友:
看到旁路的石英震盪器也被濕氣所氧化,可見客戶所在位子可能靠近有水的地方吧...

家裡也有一台也是這種情況,印象中好象也有去動到jump,遙一遙...
也有去動電池座,就莫明其妙就好了...

网友:
我的电脑也有这个问题,看看是不是也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