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作個擴大機的偵測電路,請各位大德給點建議

楼主(2010-03-04):
目前因為某個原因要作個偵測電路
1.要偵測擴大機是否有輸出
2.要偵測喇叭是否斷線

目前擴大機是否有輸出比較簡單,輸出部份並上電壓偵測便可
但在工作中的喇叭偵測就比較麻煩一點,因為必需在正常工作中作偵測
目前有3個方式
1.採用壓降偵測,在輸出到喇叭前串上一低阻抗電阻,
  再取出電阻電壓,經放大再進行後置處理

下列二種則為擴大機至喇叭,線先經環型鐵粉蕊,取得磁感電流
2.採環型鐵粉蕊,切割一缺口串一霍爾IC,取出信號源再作後置處理
3.採環型鐵粉蕊,繞上線捲,線圈輸出並一電阻,取得電壓值,再作處理

不知此上列那一方式較為合適
以前並沒想過在線上作業時去偵測喇叭這種事,
故想了3種方式,請先進們給點參考意見,謝謝.

网友:
請問是要裝在擴大機內還是只能掛在喇叭線上?

可以裝在擴大機內會比較簡單,而裝置在喇叭線上會有音質裂化的隱憂。

楼主:
基本上是在單聲道的後級輸出上作偵測,
不能去干涉原有擴大的所有結構,
由於使用者是使用號角喇叭,所以音質的問題就暫不考慮,
依kenneth大的想法,
是否採用第一種方式
因為第二和第三為純感應的模式,所以應該沒有音質的問題才是,
但第二和第三種則在電路上相對會複雜多,
剛去買了鐵粉蕊和霍爾3503回來,
不過現在心情不是很好,在寫小魚的忌文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單聲道而且用號角喇叭應該是 Public Address 吧, 是用單一喇叭還是用多組喇叭? 是多組喇叭的話在擴音機端加檢拾, 不能準確測出是否有喇叭斷接, 在每個喇叭中都應該會有一隻 70V  --> 4,8,16 ohm 的變壓器, 或者可用其中一組做檢拾. 用單一喇叭的話我會選擇第三個方法, 和第一個方法比較是第三個方法是可以完全獨立於擴音機之外, 覺得音頻頻率不是太高用鐵蕊會比鐵粉蕊有較高效率. 但不知是否正確要高人指正.

楼主:
應該不是公用廣播系統,所以沒有作轉換的變壓器存在,
單純只是擴大器輸出,接8 ohm的號角喇叭兩支並聯成4 ohm作負載
實際上有左右聲道,所以共有4支號角喇叭
據說是給CNC的車床在用,但實際在何處使用,我也不知道
目前第二及第三種方式都有準備好了
只是不知道那一種的效能比較好,電路結構上會比較合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