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知道這兩個符號的意思

楼主(2010-03-04):
在電路圖上看到兩個符號
(1)圖1的符號是什麼意思,還有符號下面的2-A4又是代表什麼
(2)圖2的符號我知道是指開關,可是上面的數字13和14又是指什麼

圖1

圖1

圖2

圖2

网友:
沒把整張圖PO出來~~~很難知道這些符號的用途.....
圖2我可以跟你說~~~13跟14代表接點線路的編號....
至於圖1~~~因為不知道那條線要分支到哪邊去~~~
所以也不知道那符號的意義了..

楼主:
電路圖如下,那個符號的位置我有用紅圈圈起來

网友:
我查了一下基本電學的電路符號....
看起來像是電壓測試點(符號為Y字型...你的卻是半圓形)....
如果那不是半圓形~~~像是Y字型的符號~~~那就是電壓測試電~~~~
或者是~~~接到別的地方的線路~~~~這時就要查看是否有另一份電路圖...
找找看有沒有相同編號的符號......

网友:
看電路的結構及位置
那是電路測試點的位置標示
因為都是在節點的輸出或輸入位置
不止一點有很多的測試點.

网友:
應是如電源power 內,常見站立起來小電路板與大板焊接點.

网友(2010-05-07):
像是插座之類的,2-A4代表 2號插座的A4腳

网友:
以下是我直覺式看法~最終應該找設計這圖的人員比較適合~

(1)圖1的符號是什麼意思,還有符號下面的2-A4又是代表什麼

2應該代表第二接腳與A4電路的腳位相接(是不是還有別的電路圖ㄚ)

(2)圖2的符號我知道是指開關,可是上面的數字13和14又是指什麼

我到事覺得~那是一個開關腳位,你的電路還真多開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