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完成)技嘉GA-8N-SLI Pro主機板(MOSFET)缺件

楼主(2010-03-04):
1.主機板型號:技嘉GA-8N-SLI Pro  rev1.0
2.MOSFET缺件位置: Q22及Q23...共2只

网友:
回复 网友A:

樓上的大大,最好弄個照片來參照吧!

网友:
2SK3918 或者是 SUD50N024-09P

网友:
DRIVER U16  HIP6601BCB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恩S大提供資料 ...再次謝謝

网友:
不客氣,剛好有這張板就幫你看一下囉

网友(2010-11-13):
恭喜完修,我的還沒修!還在查那出問題,卡00,可請問你的問題就出在這嗎?

楼主:
跑碼卡00有很多原因...有rest燈亮嗎?有檢查各mos腳位正常嗎?各點電壓正常嗎?各項零件有故障嗎?或者看看前輩們指導有關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