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老的不知年代軟體,遺失keypro的解決方式

楼主(2010-03-04):
這是我多年前在一個網站上發表的東東,現在把他貼過來,或許有困擾的人用的上,用不上人看看就好

這個軟體是3年前一個親戚叫我試看看的,因為沒有keypro所以軟體無法執行!接下來是我用的方式

許多人頭痛的KEYPRO,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

目的:好玩,學習
目標:不隻哪家的狗,應該是個很老的狗
工具: PEiD ,W32Dasm 3.0,UltraEdit-32 V10.00b
簡略說明:     1. 先用PEID查有無加殼,無加殼就輕鬆一點囉
                      2. 這次我用的是靜態反彙編的方式,現在很多加密狗都很厲害非用動態調試不可,否則很難破(有時候要靠運氣
                      3.先用字串搜尋找到如果無狗時候的錯誤訊息,來到下列的程式段.
                      4. 找到關鍵處後在用文字編輯器修改程式碼就可以了
注意事項: 1.要修改程式碼之前請先將目標程式另外備分一份,免的修改錯誤後難以挽回
                  2.搜尋修改程式碼時,請鍵入長一點的程式碼以免搜尋錯誤(例如下列要修改處的碼 7513 搜尋時鍵入 25FFFF000085C07513)這樣比較能夠一次定位
重要訊息:本人功力很淺,這個練習只是運氣好而已,請勿寄望太多,也只是看看能幫上忙嗎而已 如有高手看見請勿見笑,還望多多指教,謝謝大家
以下這些只是片段的程式碼

* Referenced by a (U)nconditional or (C)onditional Jump at Addresses:*
|:004901FE(C), :0049021F(C)- _
:0049029F 8B45D4                      mov eax, dword ptr [ebp-2C]
:004902A2 25FFFF0000              and eax, 0000FFFF7 ^
:004902A7 85C0                           test eax, eax ////測試keypro 存在嗎?;
:004902A9 7513                            jne 004902BE  ////不存在跳往錯誤訊息視窗, >>>75改為74
:004902AB 8B4DE0                     mov ecx, dword ptr [ebp-20]
:004902AE 81E1FFFF0000            and ecx, 0000FFFF
:004902B4 81F9A8E90000            cmp ecx, 0000E9A8 ///比較keypro code 正確與否?
:004902BA 7502                             jne 004902BE      ///不正確跳往錯誤訊息視窗, >>>>75改為74
:004902BC EB69                          jmp 00490327      *****關鍵****** 跳往康莊大道 <<改完後要記得存檔喔>>
* Referenced by a (U)nconditional or (C)onditional Jump at Addresses:
|:004902A9(C),
:004902BA(C)|
* Possible Reference to String Resource ID=61216: "Please attach the Atlas hardware key to the parallel port.
   :004902BE 6820EF0000              push 0000EF20
   :004902C3 8D4DEC                  lea ecx, dword ptr [ebp-14]&
   :004902C6 E845E30800              call 0051E610
* Possible Reference to String Resource ID=00010: "Reticle Field Layout Ats"

网友:
jesse888大,您在反組譯軟體?
帖子貼的好像有問題,您要再編輯一下喔!好像是這套論壇程式的bug。之前有遇過。會像下圖這樣(現在帖子的情形。)
您要再重新編輯過文字,看會不會恢復。.....整個帖子變得「落落長」,結果所有文字全走樣,且看不到文字。

好像是我電腦本身的問題.....才看起來「落落長」

楼主:
回复 网友A:

抱歉喔!! 又忘了修飾PO文了

對阿,就是反組譯軟體阿,才能讓軟體不去檢查KEYPRO,繼續執行下去囉

网友:
如果一般只是檢查 , 那跳過還好 !!

有些會去不定時的讀取某些值 !!

當成 key 的關鍵  !!

那跳過他就招不管用了 !!! ~~

网友:
說到反組譯.....W32Dasm這套我有~~~~但是就是不會修改內容....
一大串看不懂的英文程序動作...也不知道如何上手這套軟體....
都只拿來看一些動作而以~~~~~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對阿,軟體保護手法千百種,破解也方式也是因應不同的手法去解
我的範例算是最軟的一種,近2-3年來軟體的保護進步神速,我也沒那個功力去解.
只是上次看到有位大大還再用DOS時代的軟體,很驚訝,才想起或許有些人還用的上,才PO此文的

网友C:
脫殼啊,
很久的東西了
從以前的用磁片無縫鎖到後期的用EEPROM的KEYPRO
到使用USB的KEYPRO,到鎖LAN卡的MAC
長久以來都是一邊想鎖,一邊想解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脫殼啊,
很久的東西了
從以前的用磁片無縫鎖到後期的用EEPROM的KEYPRO
到使用USB的KEYPRO,到鎖LAN卡的MAC
長久以來都是一邊想鎖,一邊想解開

USB的KEYPRO是近年來最多人使用的.....有的還很容易破解...只是很麻煩...因為要重新做電路...

之前還有學校老師...要我幫他備份隨身碟....詳問之後..居然是USB的KEYPRO....當下就回絕了..
因為這種東西~~~可不是鬧著玩的....不只難破解你也不可能去重新做電路....
我直接請那位老師在去買一支USB的KEYPRO就好了...但他跟我說...1支要20幾萬n_103|
我也說~~~那你就一台電腦加減用吧........頂多學生擠在一台電腦用....

网友:
其實有些不用去改電路,它只是內部用邏輯設計一組key(應該是屬韌體鎖,每一支鎖,修改韌體程式後,燒進去,再鎖死,無法複製......),讓軟體去抓,抓到了之後再用演算法下去計算。

网友E:
回复 网友F:

引用 网友D:

USB的KEYPRO是近年來最多人使用的.....有的還很容易破解...只是很麻煩...因為要重新做電路...

之前還有學校老師...要我幫他備份隨身碟....詳問之後..居然是USB的KEYPRO....當下就回絕了..
因為這種東西~~~可不是鬧 ...

你把我搞糊塗了:
你們兩個到底誰是老師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把我搞糊塗了:
你們兩個到底誰是老師啊!

三人行必有我師, 這裡那麼多熱血人士, 老師一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