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LEXMARK E120 故障 求助

楼主(2010-03-04):
恩恩 ~雷射
剛過保 就死翹翹 ~ 開機 ~POST 完就出現 卡紙
大大門知道 如何 往那方向修理 `
聽堂弟說 原本 卡紙 他拆完就這樣囉 ~
想說 該不會 他哪裡沒給他裝好 ~
對 這種東西 不熟 有請大大門指導 ~
有拆過後面 還有塊IC板 像是感應 紙張的

:)

前面有一個 微動開關 跟後面 `**換 感光 碳粉~

所以燈跳完後 就出現這樣 ~2個燈

所以燈跳完後 就出現這樣 ~2個燈

裡面還有快IC板

裡面還有快IC板

网友:
如果都顯示卡紙....把紙張行徑方向的感測器檢查一遍....
有可能是光感測有異物..也有可能是檢測桿卡死~~~

网友:
你是出紙時卡紙還是進紙時卡紙
出紙時卡紙---加熱組壞掉
進紙時卡紙---進紙輪更換

楼主:
謝謝 大大提供方向 ~...我拿一台 來比對 ~發現少了個塑膠
出紙的地方...之後 找到囉 斷裂 ~用 鐵絲補上 ~..完修~
順道 問大大 設 ~網路 ~的問體 ~這一台 可以直接~打 ~192.168.123.250 就可以 連上 內部
  另一台 ~則不行 ~2台 都不一樣IP (192.168.0.1)
另一台不行的 需要改 IP分享器的 哪裡 ~

楼主:
順道問一下 出現 不清楚 這樣是哪裡的 問體 ~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打192.168.0.1可能會因為與IP分享器的管理模式的位址衝到,就進不去了。
擇一設定位址(IP分享器或印表機),不要衝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順道問一下 出現 不清楚 這樣是哪裡的 問體 ~

感光鼓掛了......因該是在抽紙張太大力造成磨損...

网友:
可愛 你還沒搞定阿~ 最簡單就是IP分享器設好DHCP,然後印表機跟PC都自動取得IP

重點就是要確認3者的IP,也可以把分享器改成集線器,這樣只要確認PC跟印表機的IP就好~

IP相關知識 可以參考下篇
http://epaper.gotop.com.tw/pdf/ACA009700.pdf

楼主:
S 大 我換上 一個碳粉夾 就好囉 ~
可能裡頭的 磁鼓 有凹禿不平 ~觀察 結果 ~
這個 有救嗎?
擦乾淨 用手摸 感覺 不不平整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有2台 `那台卡紙的 ~直接 ~192.168.123.254 可以 連到裡頭ROM 去
另一台 `192.168.0.250(可以進去 ROM 裡頭 改他的 IP)
之後用 可列加 改裡頭的 LAN IP 192.168.0.1  就可以 打 192.168.0.250 進入裡頭 改他原先的 IP

网友:
回复 网友C:

如果滾筒摸起來沙沙的, 可能是碳粉黏在上面, 清掉就會回復正常.
只是忘了要用哪種溶劑去清說....

网友:
引用 楼主:
S 大 我換上 一個碳粉夾 就好囉 ~
可能裡頭的 磁鼓 有凹禿不平 ~觀察 結果 ~
這個 有救嗎?
擦乾淨 用手摸 感覺 不不平整

如果是磁鼓掛了....那就先留下來...
等新的那一個用完之後~~~
可以把新的磁鼓拆下來換到故障的這一個....
一般這種用完碳粉的我都會保留...因為很有用呢~~~~

网友(2010-04-09):
不好意思
剛好跟9樓的大大有點類似
不過 我換新的碳粉夾以後 好像一樣
列印出來有點白 像是著色不均
新的那各式原廠送的
這樣是碳粉夾有問題嗎
還是雷射印表機(HP LASER 1010)有問題
感覺印出來不論字或圖形 有粉粉的感覺
有寫MAIL問過台灣HP  不過因為出超保固期
他們就不回答 讓我感覺差了點
就剛在印時候 會出現類似開水滾了冒白煙情形
這有的救嗎

HP LASER1010

HP LASER1010

网友:
回复 网友D:

請問...碳粉匣有平均的搖一搖嗎?
感覺好像左右兩邊的碳粉量不足,碳粉放用了會結塊...所以必須用力的左右一直搖動。

原廠的碳粉...請是買來放很久還是剛買的...
剛買的話拿去換一支看看吧。

网友:
回复 网友E:

這我修過hp的.
1.通常是碳粉夾不均.您可以試將碳粉夾平拿後.上下搖動讓碳粉平均分佈.
2.感光鼓.您可買藥用棉花.要用無脂的喔. 在感光鼓上以橫向擦拭.稍微加一些力.等於是在給感光鼓拋光的意思
這兩項處理後印個5~8張試試
通常我不會用碰磁棒.因為會吸到一些不該吸的東西.碳粉本身是很細的粉.只要有一個小東西吸到就會有問題.而且磁鼓清理時一定要用吸塵器吸喔.
補充一下.清理碳粉磁棒時要帶口罩.不然你修好後已吸入一堆碳粉.(鼻孔會有一堆碳粉)

网友:
回复 网友F:

如果搖了半天或換新碳粉匣還是一樣  我會懷疑雷射組是不是有問題......

曾經在網拍摟過一台列印色澤很淺的 LJ1200, 換新碳粉匣無效, 最後更換雷射組才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G:

雷射組的鏡面有擦拭過嗎?
有時髒了也有可能.....

那台HP1010 換雷射組跟買新的差不了多少吧!

网友:
感謝諸位熱心的前輩
有擦拭感光鼓 左右搖晃均勻
列印6張 好像沒用
可以確定碳粉沒結塊,因為碳粉有清出來(清理的技術差一點)
列印出來像之前附上的那張情形
我不懂雷射組是在哪部份
所以不會用
請問是在印表機內
還是在碳粉夾上
還有啥米要注意的
感謝熱心的諸位前輩

网友H:
回复 网友I:

HP 1010 雷射組

清理Focusing lens 看看。
你可以另試看看送個二十張的空白頁,之後再列印看看。有時光滾帶電不足也會這樣。
但我還是感覺是你感光滾的問題比較大...如果是新的換一支看看吧。

另附上HP 1010 service manuals給你研究看看吧。

1.08 MB, 下載次數: 73

网友:
回复 网友J:

其實我沒花到修理的錢......

因為原來手上就有一台1200, 但進紙部份有問題, 再買那台原本只是想把兩台印表機裡好的東西湊成一台繼續撐.
恰巧舊的那台雷射組是正常的, 就一併換過去用啦.

网友:
回复 网友K:

1200我手上也有一台..也是進紙問題,不過我處理好了。
有機會來發個維修實例

网友:
雷射頭是不太會壞.應該是有一層霧或髒東西在一些曲光鏡片上.清理後如果還是一樣的話可以試這調整雷射模組裡的VR來挑調整輸出功率應該可改善

网友:
引用 网友H:
HP 1010 雷射組

清理Focusing lens 看看。
你可以另試看看送個二十張的空白頁,之後再列印看看。有時光滾帶電不足也會這樣。
但我還是感覺是你感光滾的問題比較大...如果是新的換一支看看吧。

另附上HP 1010  ...

謝謝大家熱心教授
我有把新品感光鼓擦過列印偏白
把之前舊的感光鼓擦過列印有模糊加上黑白不均
然後把感光鼓(舊品有磨損現象,應該是之前列印滿多累積現象造成)交換
印出來有好一些,但仍是不太妙
我把新品(實際上是贈品,當初購買時贈送,外殼上有RECYCLE字樣)感光鼓
裝上舊品碳粉夾 列印後仍不佳
應該是舊品碳粉夾已經有縫隙  造成無法正常正常控制碳粉量
新的碳粉夾應該是回收再製時 製造控制不佳
造成碳粉給粉太少
雖然無法把問題排除 , 至少有學到很多東西
謝謝諸位熱心教授

网友:
回复 网友L:

原來...是副廠碳粉匣啊n_080|
HP的碳粉匣和感光滾做在一起..放太久會有問題,而副廠光滾列印起來的顏色原本就會比原廠的淡一些些。

我公司有一台HP 2420DN印表機放了好幾年賣不出去,後來老闆拿來自己用後發現.....放太久印起來顏色超淡的n_094|
目前只好努力的印到沒碳粉再更換囉......

网友:
恩~~~~(TECO 東元 DOCUJET UA1610F影印機  )
小弟公司的(應該是雷射的)
進紙會發生(卡紙或沒關門)
(前面卡榫磨損)

列印(顏色黯淡或斷字)
掃描CCD有問題
感光鼓磨損
碳粉沒了

先上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