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FP756-12ms有畫面無背光~ (已解決)

楼主(2010-03-05):
請教各位~~
我的BenQ FP756-12ms有畫面無背光,有換過C5707*4 & FU9024*2 & 3A保險電阻*1~~
剛換上時,螢幕畫面有瞬間亮一下,之後就沒亮過了,但仔細看發現還是有畫面無背光;
再檢測後,再更換3a保險電阻還是一樣狀況~~~

板子畫面如下:
畫圈圈的地方,都是換過了,但最下面的那個圈是3A保險電阻,換過了再換,都一接電源線就.... >"<

我在想是不是3A保險電阻附近的IC元件導致這個3A保險電阻損壞,扒了扒文,就糊里糊塗的
量了TL1451ACN這個東東,如下圖:
我量了7,9,10的電壓,發現7和10腳位會亂跳,有時5.XX往上一直跳,有時又從13.XX往下一直跳~~~
而第9的腳位則都在5.XX左右跳動~~~

這問這是否代表是這個IC有問題,才導致問題發生??
本來想去電子材料行直接買這個IC來換,但跑了三家都沒在賣,Y拍也僅有一家,所以問問各位,確定後再買~~

PS:小弟不是電子背景,是前陣子有興超自學的~~ 之前私底下跟s10274chen請教,修好兩台BenQ的lcd了,唯獨這台就是搞不定~~~~
也再次謝謝s10274chen~~~

先謝過大家了~~~

网友:
black1203大,不客氣!
第九腳是Vcc,應該是吃5V沒錯,可以排除是Vcc的問題。7、10兩腳為PWM輸出,電壓會跳到13.xx,那應該不正常,可以將那兩腳先空接(把與它串聯的元件先斷開),若電壓還是會亂跳.....就準備要將它給換了。
如果沒有,趁斷開的時候(不要上電),打阻值看看,該線路有經過的主動元件都要檢查看看。

网友:
inverter點不亮,你再把四顆金屬膜電容拆下量一量

网友A:
3安培保險絲一開機就燒斷,肯定是電流超過了3安培.
再次檢查C5707與FU9024是否正常.
我會仔細的檢查是不是補焊時造成的錯誤,或許不應該
焊在一起的焊點短路了.
不要太相信自己,烙鐵拿了二十多年的老師傅也會犯錯誤的.
我在說我自己啦.

楼主:
感謝s大~~
查線~
第10pin腳,看來好像沒再接了~~~
至於第7pin腳有連一個電阻,所以我將一端解焊了~~

正面圖~

但接下來我再量測7,9,10三pin腳的電壓,
跟我之前量的都不同了 >"<,參考圖如下~~

pin 7

pin 10

pin 9

這樣是否代表我該把這個TL1451ACN給換掉試試看??  @_@

楼主:
回复 网友B:

lin49045~~~
不好意思,您說的四顆金屬膜電容,是指那四顆?  c5707旁的哪四顆嗎?

网友C:
補焊好
一定要注意 5707 有沒有連錫~~----------不要忽略~-- 用電表量一下...
全板 都要補上 ~錫~因為有的裂很小 看不太出來 ~你補 就知道囉 ~
0.15 UF100V 黃色   看看有沒有溶質 ~.. 還有裂開(遇過)
470UF 35V 也要拆 看看 溶質有沒有正常 ~

楼主:
引用 网友A:
3安培保險絲一開機就燒斷,肯定是電流超過了3安培.
再次檢查C5707與FU9024是否正常.
我會仔細的檢查是不是補焊時造成的錯誤,或許不應該
焊在一起的焊點短路了.
不要太相信自己,烙鐵拿了二十多年的老師傅也會犯錯誤的. ...

  大大,您太謙虛了~~~
>"< 我是真的也不太相信自己的技術~~~
等等我檢查看看是不是沒焊好~~~
thanks~

楼主:
引用 网友C:
補焊好
一定要注意 5707 有沒有連錫~~----------不要忽略~-- 用電表量一下...
全板 都要補上 ~錫~因為有的裂很小 看不太出來 ~你補 就知道囉 ~
0.15 UF100V 黃色   看看有沒有溶質 ~.. 還有裂開(遇過)
470UF 35V 也 ...

carzy1kimo大~~
容值是指用電容錶來量嗎? 目前我這邊沒有電容錶 >"<
0.15 UF100V 黃色是指這個嗎?(手邊沒電容錶,目前目測外觀是正常)

全板上鍚,是直接在焊點的地方再加一層鍚嗎?
謝謝~~

題外話,請問大大們,在焊鍚時,都會上焊油嗎?

网友:
斷開後,電壓只剩0.xxV是正常的....證明它可能沒壞(若外部電路,也就是那幾腳斷開後的電路,如果查不到故障,就有可能是TL1451ACN掛彩,但也很低的機率),壞的是其他部分。
畢竟沒斷開的時候,有量到13.xxV,可以肯定,TL1451ACN絕對不會有那樣的電壓出現,是其他地方影響的,譬如電晶體被打穿,就有可能13V的電壓直接加到TL1451ACN上。

上錫的部分,全板上錫會很累人,挑鋪銅較大的地方,高壓部分也是要補錫,焊油主要目的是要清除焊點或烙鐵上的氧化物,若焊接控制的好,可以不太需要用到焊油。

网友:
這已是老舊的版子!

我覺得你好像都沒有將那些電容拆焊下來量看看?

网友:
這板子 ~ 電容 一定要檢查 ~..0.15 黃色的 也要..
''用電容錶 ~~~
自己用的話 建議全換新 稱比較久 ~..
470 *7顆 加上 ~0.15UF 也換掉 ~

因為我看過 笨Qˇ的 ~  焊點裂 真的都很嚴重 ~ 最好的方式是 全板都補 ~ 比較 保險拉 ~
也可以 補 比較重要的地方 抓重點 ~

加助焊濟 是比較好溶拉 ~..

手頭剛好有一片 ~

手頭剛好有一片 ~

楼主:
回复 网友D:

S大~~
我把斷開那個再焊回,又再量一下電壓,發現還是沒量出16V,總是覺得可能這個壞了,
所以左找右找,找了台好的BenQ FP767的LCD(好的),將TL1451ACN給換交換,
花了好一番工夫,第一次焊那麼多的PIN腳的IC,結果証明我錯了,這IC沒壞~~~

  突然覺得自己應該再把各位大大的文章再看的細一點~~

楼主:
crazy1kimo大~~
我檢查c5707及FU9024,沒有任兩針腳因沒焊好而短路~~~

而您說的那個"0.15 UF100V 黃色"電容名稱是什麼?
手邊沒電容錶測量,想直接去買來換,不曉得這零件讓如何稱呼~~
(剛才看了y拍,電容錶真的不便宜 >"<)

另請問,若電容沒有容值,會造成3a保險電阻損壞嗎?

atun大~~
因為我手邊沒有電容錶,所以目前僅以目測來判斷 ~~
雖然有看過文章,外觀好的電容不代表這電容是好的~~~

>"< 看來得找個便宜點的電容錶了~~

剛才也看到有篇文,是BenQ FP767,也是換3a保險電阻上去,一接電這就燒壞了~~
再去把相關文章再看熟一點~~

先謝過各位了

网友:
那4個高壓線圈也是BenQ易損壞元件.

网友A:
高壓線圈很少壞,不知道為何大家都說要換高壓線圈,
修理到現在換高壓線圈不會超過5個,或許我修理的數量
不夠多吧,C5707倒是常壞,不管壞一個或是兩個,
我一律將兩個換掉,FU9024真的故障才會換掉,
C5707用在BENQ維修已經用掉大約600顆.
0.22uf只要容量稍微不足或是外觀變形一律換掉,
用掉大約50顆.反而0.15uf很少壞,真的很少,
我已經忘了是不是有換過,換整塊板子的有幾片,
不是找不到故障原因,而是0.22uf著火,PCB碳化
太嚴重才換整塊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壓線圈很少壞,不知道為何大家都說要換高壓線圈,
修理到現在換高壓線圈不會超過5個,或許我修理的數量
不夠多吧,C5707倒是常壞,不管壞一個或是兩個,
我一律將兩個換掉,FU9024真的故障才會換掉,
C5707用在BENQ維修已 ...

高壓線圈幾乎不會壞.....說很容易壞的...
都是賣維修包的......因為這樣才有利潤....

网友:
你該不會有什麼接點把它焊到短路?

你該不會有什麼接點把它焊到短路?
再仔細的端詳看看.....

网友:
這一片 我也剛修一片 ~~
0.15 炸裂(照片是我給他挖開)~造成  上電會有 嗆嗆聲 4顆都剩0.14UF
應開還可以用 ~但是 我都換掉 ~
27J3KV 藍色的 你有沒有看看 有沒有 安那 `
燈管 你有沒有 單獨檢查 ~?
注意一下 5707 跟 9024 你有沒有裝反
在拆下來作檢查 ~不知道你有沒有在不小心 又給他給弄掛

http://bbs.pigoo.com/thread-10746-1-1.html
你 可以參考 WET 大所 POST 的電路圖 ~...下去看

网友:
benq 很少修到要換tl1451的!!當時拆板就應先測量c5707(大部份這時就可確認無背光的原因了) 仔細找 應可以找到引起c5707擊穿的原因 等到將引起故障原因找到排除後 在將新零件裝上 再用電錶量測 等都ok後 在上電!!這樣就能減少又燒零件的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壓線圈很少壞,不知道為何大家都說要換高壓線圈,
修理到現在換高壓線圈不會超過5個,或許我修理的數量
不夠多吧,C5707倒是常壞,不管壞一個或是兩個,
我一律將兩個換掉,FU9024真的故障才會換掉,
C5707用在BENQ維修已 ...

支持+1
在下修了數1O台benq的,從q5~q7~q9系列都沒有碰過高壓線圈壞掉的,應該不是運氣好而是真的很少壞,tl1451也沒碰過壞的,很多新手很奇怪為何一直在較不相關問題上打轉,而忽略問題的核心?所謂通病就是設計或製程上的不良造成的,他會壞都是固定那個區域的幾個零件,重點是錫裂--->要補焊.要補焊..要補焊.............................

楼主:
我用電錶檢測c5707 & fu9024的三根pin腳的任兩根,都用沒短路的狀況~~~~
昨天晚上去買0.15J100的這個也沒買到 >"<

裂鍚的部份我找不太到,等等找時間來補鍚看看~~

TO crazy1kimo大,你說的燈管單獨檢查是指? 拿去別台lcd上測試嗎?

感謝各位回覆~~

wet大大~~
不好意思,因為我當時量tl1451的針pin腳電壓,想說電壓不對就是這個有問題~~
沒想到其他的原件對他會有影響~~~
s10274chen有告知,我還是想再驗証一下~~  >"<
所以就又換tl1451試試了,事實証明我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燈管不用拆下來,直接接到其他液晶螢幕的高壓板,點一下就知道有沒有問題。

這塊板子應該不難修,看起來應該是沒有貼片元件,維修就相對輕鬆了。

网友:
保險絲會燒因該有短路~~~~~
為何不把那2顆高速二極體拆下來量量看有沒有壞???
如果真的想測試還會不會燒保險絲
把板子上面燈管控制用的9024N拆下...再送電測試看會不會在燒保險絲..
如果不會~~那區塊的電路就有問題拉....
若還是燒~~~那可能是下面區塊~~~....

楼主:
感謝各位的協助~~~

我先先全板上焊油,再將3a保險電阻及fu9024(拆下測量)更換後,再全板80%以上補鍚,再用電子接點清潔劑
清潔整張板子,待涼乾後開機,果然看到畫面了~~~

  有大家協助真的很感動,謝謝大家~~

网友:
恭喜修復 ~.....

网友:
恭喜你完修!

恭喜你完修!一定很爽吧?

楼主:
那種成就感,只能用一個字形容~~~"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