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CMV CT-934D 送電..燈閃一下之後不亮 維修方針

楼主(2010-03-05):
這台~~~我玩了1小時找不到原因.....
因為~~誰也不會想到~~~貼片電容掛了...還找不到短路的.....
我為何會在這邊發文~~而沒在實例區...原因就是~~~客人在旁邊等...我根本沒辦法拍照....

這台的故障實在是太特別了....我把整台拆開來看~~~~很好~~完全沒有異常.....根本看不出哪裡壞了...
裡面的東西~~看起來跟新的一樣......但就是送電之後...5v出來一下子約5秒~~~就不見了....
19v倒是...出來之後~~~5秒後變成16v....然後慢慢降壓...到1v.........
神奇吧...怎摸看都像是電源版有問題...我就把p+i版拆下直接送電....挖勒..5v跟19v正常......見鬼了......
想說是接負載才出問題...由於沒有其他板子可以測試...我把零件都拆下來測試......
然後~~被我瞎矇...矇到5v的2200uf10v的電解電容居然無容質.....然後我在換一顆新的上去之後...
想說因該只是他出問題.....裝好測試....一樣的狀況.......我暈了...當時晚上9點半....我不死心~~一直查...
ad版也對地檢查....怎摸查..都沒有短路......也沒有異常..就這樣~~~查到晚上10點...本來想放棄了....
後來想想~~~ad版因該真的有問題....就使出法寶...可調30v5a的電源供應器...把電壓調整到5v...
在ad版的保險絲那端接正...負端直接卡在外殼.......然後~~~把電源供應器的電源打開....
我居然看到電流5.8A..... ....然後.....冒煙了.. ....當下..馬上把電源供應器給關閉....
沒想到w大的這招燒零件還真是好用...已經用這招燒了好多台(有的整塊板子被我燒毀的..).......
既然零件已經燒毀了(貼片電容)...就把它拆下來...在送電...電流卡在1.6A...ad版可以正常動作了...
掛掉的那一顆貼片電容是10uf...之前拆了很多~~~拿一個來換~~~換好之後~~~
把p+i版裝上去~~~送電測試~~~正常開機了.......測試加組裝回去之後~~~已經晚上10點半了...累死我了...

只是沒想到~~~怎摸查都查不到原因...當時的故障貼片電容也沒有對地短路...只是外接電源送個電..
它就給我燒了.....算運氣好了~~~要不然我還在查p+i版勒.......

网友:
算是漏電.....當漏到一定程度,電容視同短路,why,因為正常的電容能夠正常充放電,在電容未充電時,兩端電位差為0,視同短路,當慢慢充飽時(這是一瞬間的事),電容兩端電位差就拉開了,這時不再短路了;可是當電容漏電時,不管怎麼充都充不飽(可能會出現電源不穩的問題),若慘一點,連充的充不動,電容兩端電位差為0,還是視同短路,這時就有可能掉電或短路保護了。
電表量到故障的電容,打對地阻值,可能因為其瞬間尚能充電,且電表輸出電流不大,故無法檢測出問題。

网友(2010-05-26):
引用 楼主:
這台~~~我玩了1小時找不到原因.....
因為~~誰也不會想到~~~貼片電容掛了...還找不到短路的.....
我為何會在這邊發文~~而沒在實例區...原因就是~~~客人在旁邊等...我根本沒辦法拍照....

這台的故障實在是太特 ...

"同梯" 出現了: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 ... mp;extra=#pid280932